電源板上的一顆IC 找不到資料

楼主(2009-07-24):
品牌是ST
上面數字代號為
EZ549
圖中黑色的那個~~  看起來是各pwm 麻煩各位大哥幫忙一起找一下資料

看看有沒有可替代的料件
手上有顆LD7575 (有附上PDF)
目前知道接地腳位一樣= =

337.38 KB, 下載次數: 56

网友:
你爬一下舊文

http://bbs.pigoo.com/forumdisplay.php?fid=140

這裡應該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資料 !!!

一般電源供應器的 比較用的 ic 不外乎就是那幾種 !!!

LM 339 or LM 393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