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S563GH 與 S962GH 是否有替代的型號

楼主(2009-07-25):
我有一台ACER1714b無法開機我將MOFSET S563GH 與MOSFET S962GH
焊下用三用電錶二極體檔測試顯示短路,所以想問各位大大是否有替代的或者屏東或高雄哪裡可以買到

AL1714B

AL1714B

网友:
有沒有元件或是PCB位置的照片呢?

楼主:
我沒有貼圖片過,請問要如何才能貼圖片上來,可以教我嗎

楼主(2009-08-31):
請問各位前輩與板主是否知道ACER1714b電源高壓板上的S563GH 與MOSFET S962GH 是否有替代的

网友:
完全不開機嗎?或者是背光不亮?
沒遇過晶體短路,一般都是高壓線圈二次側故障,
如果是背光不亮也不一定是高壓板故障,這個機種
遇到A/D板故障非常多,故障現象就是背光不亮,
白屏,花屏,往往背光不亮都會誤判是高壓板故障.

网友:
若是電源高壓板上的S563GH 與MOSFET S962GH 有短路,那顆白色3A保險絲鐵掛了。A/D板SMD電容故障非常多,請往這方向查修。

网友:
今天換修一台
上面還有兩棵良品
須要的話
免費寄給你猜拆修
住址請告知

网友(2009-12-25):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原電一進去就被吃掉.後發現A/D板的CP24電容短路.拆掉後保險絲換好.可開機但變背光不量.高壓部份.四科晶體都無壞.
...???

网友(2011-02-08):
我有看過有人用 c5707 代你可以看看能不能用 我是不知道 一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