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55故障

楼主(2009-07-25):
請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Viewsonic VE155故障無法顯示,拆開機看電源板部份有一顆電容爆了,於是換一顆上去,結果就修好了,顯示也正常,但燒機測試一天,隔天一看畫面整個變白,還可以看到XP桌面,但很模糊,拔掉螢幕電源重插又正常了,按POWER ON OFF ON OFF三次,畫面又變白,再次拔電源重插又正常,重覆測試都是這樣,有時畫面會變比較暗一些,但也是三次ON OFF就變白,不知是什麼原因,電源部份其他電容我都拆起來量過了,都正常,換高壓板情形還是一樣。

网友:
若是AD供應面板電源正常的話,也有可能是面板內電源迴路的問題。

网友:
可能T-con  有問題
或是 AD 板 ; MCU
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