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zer 450S 沒有+5VSB--以修復

楼主(2009-07-25):
這台之前暴電容  全都換過囉..今天造早上開機還OK 剛開的時候 就完全叫不起來..QQ

沒有+5VSB 修高壓.... 恩恩~.個位大大 這顆電晶體 是哪一種規格阿 ~要用哪一顆帶替...極穿囉 2邊都通..
在板子上找不到其他相同的 所不不知道如何去找~..
H---E 8050
還有問大大一點 就是 2兩顆 大電榮 碰到 會砲一聲  該如何正確的放電~~...

找到廢版的 8050 下面編號不一樣 ~換上 ~OK

2邊都通~

2邊都通~

Q15位置

Q15位置

下面編號不同可以用嗎

下面編號不同可以用嗎

換上8050就OK囉~測試正常

換上8050就OK囉~測試正常

126.69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找到廢版的 8050 下面編號不一樣 ~換上 ~OK

換上OK了..是指修好了嗎=.=?
電容更換建議用日系電容換上..
大電容我都焊下來量 在沒用到的CPU散熱片上短接一下 就用電容表量了..我都這樣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換上8050就修好囉 ~正常囉 `
大電容........放電好嚇人阿 ~...

网友:
其實我都用任一個錶筆短接大電容2引腳放電,也不知對不對?放過n次都沒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換上8050就修好囉 ~正常囉 `
大電容........放電好嚇人阿 ~...

您是焊下來放電嗎=.=? 基本上POWER斷電後大電容會被上面的負載電阻放電了不是嗎.....?
焊下的時間就放完電了吧...不放心就放個30分鐘再焊下來短接放電吧...
大電容我焊下來放電 頂多就滋一下而已@.@" 大都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還沒遇過會 砲一聲 的Q.Q"

网友:
首先恭喜你修好了它 !!!

原本想要你使用PN2222A 代用 !!!

但看了一下規格發現 IC= 600MA 跟你原來的差太多 !!!

還好你有舊品可代用 !!! 這是最好的方法 !!!

至於大電容的放電

當電路上的輔助電源故障時 !

則因沒有其他的負載 , 特別容易造成電容積電 !

一般我會先用電錶量測 , 如果電壓太高我會先放置數分鐘 !

等到降到 40V 以下在行短路放電 !!!

我有遇過烙鐵一靠近就爆火花 !!!

雖然沒有什麼損壞蠻嚇人的 !!!

楼主:
還沒拆電容 ~接直拿鐵短路 ~就 棒 一聲  超嚇人 ~的...............

可能 是 當電路上的輔助電源故障時 !
則因沒有其他的負載 , 特別容易造成電容積電 !...感覺 電沒放光~

网友:
有時忘了放電,焊接過程中短路放電,會被嚇到
所以修理前習慣會先測電壓再修。

网友:
恩,要記得放電,
剛學修POWER時,有個習慣沒改過,就是沒放電就用手去碰元件感覺溫度,
摸著摸著就摸到大電容,那款電容頂上是金屬的,當然就被電到啦,
後來一量發現兩顆大電容間高達370V,我就是一根手指摸一顆大電容的金屬頂,
難怪那一瞬間那麼"快樂".

意外的發現是,發現拔電源後用電錶量兩顆大電容時,電壓會快速衰減,等於用電錶放電,
比放著等更快,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其實電錶內阻大(尤其是數位錶),放電稍慢些,自己是用10K歐姆水泥電阻來放電(比較急著要修或是容量大者),不趕的就放著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