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LED自動照明小夜燈

楼主(2009-07-26):
為響應節能減炭 把家裡所有鎢絲燈泡小夜燈
通通改成 高亮度LED 加上光控電路
讓LED依光線強弱自動點燈熄燈
110V經電容降壓由光敏電阻 觸發SCR開關電路
點亮6顆LED ZD20V+LED串接的50-100歐姆電阻構成簡易定電流
畫好線路圖到電子材料行買 散光型LED 一顆要價10元 感覺稍貴 只買6顆
先完成一小夜燈 電路測試修正OK 亮度比燈泡亮 總電流23mA左右
上網路網購幾家LED 百顆單價 2.2-3 元之間
到貨後陸續徒手做了12組 把家裡所有小夜燈 夜間照明通通改成LED
使用約3周後發現原本刺眼的LED變的昏暗 心想是不是定電流不穩
變更電路設計追加了穩定性較高的定電流電路 換上新的LED
經過3周發現明顯變暗了 不是定電流關係
於是上網購其他賣家LED 再度換上新的LED
幾周後再度發現 亮度變暗
這期間發現有一盞燈半年來亮度衰退很少 就是到電子材料行買的10元LED
終於驗證便宜沒好貨 網路上買了3處 LED 都一樣 光衰 很嚴重

圖1

圖1

圖2

圖2

LED

LED

光衰

光衰

定電流

定電流

网友:
t大這個主意不錯喔,電路圖小弟偷偷收藏起來...

如果照t大所說,網路上購買零件真的要小心...

网友:
照理說 led 的壽命應該還算蠻長的, 不知 t 大所購買的 led 有附規格書麼?

或許是過電流使用, 導致壽命衰減!

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購得LED依網頁上標示規格如下:

5mm廣角型白光LED
3.0-3.6V (3.2V最佳)
20mA-45mA (25mA最佳)
散光100-130度

實際應用 採最低標準
線路圖1 LED 20mA+ZD20V 3mA
線路圖2  LED 20mA

网友:
超利害的...不過下面幾張真像小夜燈展示會@@" 那個紫色燈罩還蠻美的=.=
twm 大還真利害...圖小弟就收下來玩了..感謝 twm 大^^

网友:
不過一般家里的小夜燈都是在睡覺時用的,
好像亮了 一點,
那個用電池風扇的改的不錯哦..

网友:
不過說實在一般3/5mm LED若真用20mA下去推,很快就玩完了,要不要考慮用10mA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降低工作電流確實是延長壽命的好方法
只是手上還剩近200顆LED
卻比不上10塊錢1顆 品質
心理難免鬱悶

网友:
LED大量生產後,品質好壞不一,有些高光量的瓦特級LED,結果只有耗電量達到,卻沒大廠CREE一半瓦數產品的亮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板大運氣比較差= = Y拍賣LED有滿多好貨的跟你推薦一家,我學長開的。

幫他小打廣告為避免商業性質重 僅提供部分名字,他在MOBILE01滿有名的"Yahoo電子X"
我在他那邊幫過他一陣子,來購買的人普遍評價都很好,光衰的話真的是品質上的問題。

看到照片,呵呵 我也做過類似的東西,我是拿來改汽車跟摩托車= =

楼主:
回复 网友D:

MOBILE01真是個不錯惘站
不少改煞車燈 後車燈 愛好者
馬上進去 研習 研習

网友:
感謝分享找時間也來研究看看~

网友(2010-01-06):
可以應用在很多地方哦,感謝分享囉

网友E(2010-06-22):
非常感謝收圖ㄌ.......

网友:
引用 楼主:
MOBILE01真是個不錯惘站
不少改煞車燈 後車燈 愛好者
馬上進去 研習 研習

尾燈建議還是不要改LED,
個人先前的一個經驗,
某日夜間低速行使下,
前車一煞車,煞車燈也隨之耀眼的閃爍著,
跟在後方的我,眼前一片耀眼光芒,
什麼也看不到,只能緊急煞車,以免撞上前車,
如果因此發生事故,前車得負完全責任,得不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謝收圖ㄌ.......

各晶體的腳位圖

网友:
還不錯的感覺喔!!
只是好像太亮了點.....

网友:
介紹給各位大大一個不錯的Y拍網站
小弟覺得品質還不錯的
價錢也便宜!!
各位大大可以參考看看!!!
http://tw.user.bid.yahoo.com/tw/ ... 6622&u=:ctn6622

网友:
LED 還是要找有品牌的買,品質才有保證嚕.封裝不好被打下來的B級品通常是便宜賣啦..

网友:
滿實用的diy照明燈,響應節能減碳,
自己也夾做做看~多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0-07-23):
回复 网友C:

真是太棒了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E:
DIY了一個 但是接上電源之後 就恆亮了  請問會是哪出了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光敏電阻看有沒有問題呢?光敏電阻的阻值也會關係到。

网友:
.....瞎灰~~~~~原來這裡就有電路圖了~~~~
還是去年的~~以前要自己DIY找了好多相關電路圖~~
但是測之後~~~有些都用久了會出問題(電晶體打穿)~~~~
以後有控在DIY這個來用~~我高亮度的LED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了一個 但是接上電源之後 就恆亮了  請問會是哪出了問題?

光敏電阻買到的特性阻抗不盡相同
量一下SCR G-K 0.6V就會觸發導通 點亮LED
光敏電阻受光 要降至0.2V SCR就能正確截止
受光遮光 SCR G-K 要有變化
50K VR 可以微調受光的靈敏度 亦CSR G-K電壓
如果50K不夠時就改500K

网友G:
無變壓器設計....有點耗電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無變壓器設計....有點耗電唷.....

電容降壓 電壓與電流差90度 功率消耗極少
實際功率消耗在 led與定電流迴路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嗯嗯..原來如此...

网友(2010-09-23):
真是實用的學習電路

楼主(2011-02-09):
回复 网友E:

把G.K短路SCR應該截止LED熄滅
把A.K短路LED應亮
這樣可確認SCR回路正常
剩下來就是光敏電阻
阻抗挑選與調校的問題

网友:
.....瞎灰~~~~~原來這裡就有電路圖了~~~~
還是去年的~~以前要自己DIY找了好多相關電路圖~~
但是測之後~~~ ...
引用 网友I:

您店門口那個應該就是實作品吧......白天看也很亮

网友:
感謝T大!  終於成功了    加了兩個微調電阻 立即見效!    感恩喔!

楼主:
可變電阻調到所需LED on/off 感度
用電表量出可變電阻 阻值
再換上近似的1/8W小電阻
這樣可以縮小整個體積

网友:
為響應節能減炭 把家裡所有鎢絲燈泡小夜燈
通通改成 高亮度LED 加上光控電路
讓LED依光線強弱自動點燈熄燈 ...
引用 楼主:

    T大,
看到您的文章,想要DIY一個,看了很久發現那ㄧ個跟AC迴路串聯的零件(一邊有畫"~"一邊標示"+" "-")
請問這個是橋式整流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正是橋式整流器 買電流規格越小 越省空間
用於AC110V市電時 耐壓不可低於200V

网友:
不知此電路是自己設計的,或者出自何處?

雖然兩個電路看似都可以動作,但是有些地方,感覺還是可以再修正.

1. 兩個電路的濾波電容和Zener,或許可以改為先濾波,然後再加一個限流電阻,再接Zener,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2. 第二個電路的C1384的Ib似乎太大了,Ib=0.7V/33Ω=21mA,C1384的hfe=85~340,取中間值=(340+85)/2=212.5,Ic = 21mA x 212 = 4.45A,這個值已經超出C1384的最大電流值1A,雖然在E極有用33Ω做限流,不過,最好還是在B極加上Rb做限流,這樣會比較保險,然後再把33Ω移到C極,有時市售品為了省成本,能省則省,自己要用的話,最好照電子規則來,東西才能用得久.

有關SCR的閘極電路,是否能再改善,因為還沒有時間去實測,暫時不討論.

2SC1384 Page 1:
Forward current transfer hFE1 (VCE = 10 V), IC = 500 mA hfe(min)=85,hfe(max)=340.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nic/SJC00104CED.pdf

网友:
最主要的限流零件是左上方那顆 0.68μF/250V,圖一與LED串聯的 50Ω電阻、圖二 2SC1384 相關零件則決定 LED 分得的電流。C1384 的最大 Ib 由 2SK30 所限,且實際動作時 Ib 會依 Ic 的大小 "自動" 取得適當的量。:)

楼主:
不知此電路是自己設計的,或者出自何處?

雖然兩個電路看似都可以動作,但是有些地方,感覺還是可以再修正.
引用 网友K:

LED自動照明只是基礎的電路應用
但最重要的是要能工作

電路1

整個電路較具有巧思的是在於這個定電流
每一顆LED在20ma時約有3.16v
6x3.16=19v
50Ωx20ma=1v
19+1=20v
50Ω是定電流的關鍵
電流高過20ma時50Ω上壓降會增加
由於接有20V ZD
超過20ma時電壓高於20V便由ZD吸收
LED電壓減少電流就跟著降下來

當LED有任何一顆故障開路時電壓將上升到160V
因接有ZD20V所以電壓不超過20V
濾波電容只要耐壓25V就行可選體積小一點的

電路2

電晶體射極隨偶的應用 無關C1384的Ib
scottwang大 提到33Ω移到C極
這樣就失去定電流的功能了

另SCR純直流無法截止
所以橋式整流後不能直接濾波
因此濾波電容要並在ZD20V

网友:
有關整個電流部份,也許我想太多了,因為實際上LED消耗不大,可能目前這樣就很好用了,定電流部份的電路,我想的有一點點不同,要有時間試才能知道差別在那裡,或者是我想的不能用也說不定.

對於zener加電阻的部份,可能你沒有會意過來,我貼圖較快了解.

网友:
附件無法更新,重新再貼,前圖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