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Acer AL1715BM 無法開機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7-26):
這台Acer AL1715BM 17吋液晶螢幕是一位住大甲的好朋友今天拿給我的,據他說的故障情形是無法開機,螢幕只能亮一下就熄滅了,常來這裡的朋友一定知道這是保護電路動作了,對付這種情形一般都是由高壓板電路查起,這台螢幕是電源供應器與高壓板合在一起設計的。如下圖︰

高壓板故障會使保護電路動作的情形一般都是發生在驅動電路,這台螢幕是使用2SD1804,整片電路板一共有四個,我們把它的B-E腳的錫焊掉,這樣做靜態測量2SD1804的好壞︰

果然發現有一顆2SD1804 B-E短路了︰

另外又發現一顆2SD1804 B-E腳斷路︰

由於沒有2SD1804,所以用2SC5707代用︰

裝機測試一下囉!

果然可以開機了,測試面板上按鈕各功能也都正常。如下圖︰

网友:
不知道電容原裝就是Rubycon還是後來修理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看起來並沒有被修過的痕跡,應該是原來就是使用Rubycon的電容。

网友:
嘩....真不錯,很少看到國產螢幕裡面用好電容....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的很清楚,可以讓初學者自己動手修修看,大大真的有心。推推推

网友(2009-09-04):
那么那颗2SD1804断路是怎么发现的呢?用的什么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