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32吋液晶電視-電源的問題

楼主(2009-07-26):
各位先進好
   手中有一台32吋的液晶電視沒電源,拆開後,把待機5v接on,量輸出24v的電壓,電表會很22.多v下降至5v左右,又回到22.多v
請問這是那邊出了問題。有問一些朋友,說液晶電視有待機電壓須和on相連才會有12v和24v的電壓出來,但我一接之後就發生以上的情形,還是我那出問題,在此問一下有修過電源板的大大們

网友:
有些電源板在空載時電壓會不正常,若是接上仍是電壓跳動,則需檢查電源板回授端是否正常,若接上後維持在低電壓,則需測量負載端電路有無短路或低阻抗情形。

网友:
如狼大所說的就是指AD板電源區,找線路回測

网友:
您power有上機台測試嗎?
還是只有power板直接測試?
其效果有些許差異~~~
可能會倒導致輸出電壓drop down!
如果是這樣
解決方式:外接 dummy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