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更換電容問題,新手發問還請包含

楼主(2009-07-27):
請問各位大大

更換電容該用哪種工具比較好施工?烙鐵?熱風槍?

烙鐵是不是還有分溫控和一般的?那新手該使用哪一種來入門呢?

我自己有使用過烙鐵,但不是溫控的,是幾百塊的東西,

感覺要把電容拿下來很難,而且會傷到主機板,是因為我方法錯誤嗎?

不知道是不是有大大能講解如何更換電容呢?有圖片更好(我要求太多了....)

還有主機板上的電容是不是只要大小差不多,都可以從廢版上拆下來接上?

抱歉,新手一個,希望沒有造成大家困擾

若有發問不好或不足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
板上有一些教人換電容的教學,請爬 一下文吧!

楼主:
抱歉了,各位

我現在才發現論壇有新手區= =

非常抱歉,浪費大家的資源

小弟會先去新手區實習的

网友:
用烙鐵就好了,二百塊以上的烙鐵(60W)就不錯用了

感覺要把電容拿下來很難:
補錫+焊久一點==>不要太暴力
左右搖一搖就會下來了

楼主:
感謝junwe_ama大大說明

但是小弟我不知道甚麼是補錫耶

可以麻煩你說明一下嗎?

感謝你

网友:
常常換用錫爐,不常換用一般兩段是陶瓷發熱體烙鐵比較好用,大功率對付大面積銅箔較好用,但須拿捏加熱時間,以免破壞焊點。
補錫就是在欲拆除的焊點上加上一些新錫,使其較易受熱及融化。

楼主:
感謝 港都狼仔 的說明

原來補錫是這個意思喔

該開始勤練換電容的工夫了

這應該可以算是入門的必修課程吧

感謝兩位位小弟解惑

网友:
在下現在的主機板維修功力也限於換電容與MOSFET而已

网友:
哈哈 原來大家都謙虛  哪我也只是幫烙鐵插電加熱而已.[小玩笑別介意歐]....MOSFET最好是用熱風槍 好拆又好回焊 電容的話 就是要溫度夠的烙鐵或是錫爐 一般烙鐵用40-60W就很夠力了 電容千萬不要硬拔下來 很傷主板的接點 尤其是接地點 面積大 要加點錫 讓接點更容易溶解拆下 不然硬拆的話 很快就會發現 焊不回去了
小小愚見歐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的回應

小弟第一次發問深怕問題太簡單沒人理我

想不到熱心的大大這麼多

謝謝大家了

网友:
多練習,差不多拆個30~50個就心得越來越多了。以下是我的步驟。
1.先在焊點塗點焊油,有保護作用也會變的較好焊。
2.補新錫。
3.烙鐵同時對電容2隻腳加溫熔解2個焊點,一隻手拿電容1邊搖鬆動後即拔取。
4.拿吸錫槍將焊點的殘錫吸走,7成可吸很乾淨留下焊孔。
5.用去漬油將焊孔清潔乾淨(很重要、因焊油會導致秀斗)。

网友(2009-09-02):
日後就有螺旋電容器,不用工具就可以換電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