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代用問題

楼主(2009-07-27):
技嘉主機板型號:GA-8VM533
問題發生:電源12V短路、無法開機。
檢查:K3638及K3639 MOSFET。
初步檢查測定:K3638短路故障。

請問可以用下列40T03H、60T03H、70T03H哪一種代替?
有大大可以代為解惑嗎?謝謝你!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18/NEC/2SK3638.html
2SK3638規格。
若是其中一相擊穿,最好可以找一樣的,若是找代用最好每相的2SK3638都一起換掉,使每相特性不會差異太多。

楼主:
已處理完成

謝謝版主指教....已經參考mos的Datasheet以60T03H*2代替...處理完成

网友(2010-05-19):
若是其中一相擊穿,最好可以找一樣的,若是找代用最好每相的2SK3638都一起換掉,使每相特性不會差異太多。

有些主板採用不同的上、下MOSFET,樓主的主板可能就是此種設計。
雖然略聞上橋注重QG,下橋注重RDS(on),還是會想知道每相的上橋MOSFET若各不相同時,會有甚麼結果?下橋MOSFET若各不相同時,又會產生什麼結果?
大略的猜測是供電會不穩電,但會是怎樣的不穩定法?
是不是會造成供電時單走某一相,以該相為主要供電,結果卻使該相的MOSFET較易損壞?

如果是那種一上二下或二上(進)二下(出)的MOSET供電設計,
每相的上橋MOSFET若各不相同時,會有甚麼結果?下橋MOSFET若各不相同時,又會產生什麼結果?
同一相上橋的兩個MOSFET若各不相同時,會有甚麼結果?同一相下橋的兩個MOSFET若各不相同時,又會產生什麼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