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713 指示燈閃爍

楼主(2009-07-28):
維修情況
有電源點不亮~

點不亮情形維修完畢後!

測試開機(沒接訊號)  OSD出現正常!  ACER→無訊號輸入

接上訊號後

指示燈 橘燈綠燈一直閃爍  像是訊號斷斷續續的樣子

AD板上的 GM2621 發燙

有大大遇過這種情形嗎?

重燒程式序~是否~~ 能解決??

网友:
檢查一下VGA線是否短路!

因為你說不接訊號 可以正常顯示且DRIVER不發燙,接上之後異常。

我自己遇過,不過是三星的。

發燙一般來說都是周邊元件異常或IC本身故障,屬於物理性重燒資料可能不是問題的發生原。

以上 自己的經驗。

楼主:
我在猜是否為程序故障~~ =..= 26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