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1 AD板零件的問題(A1YB用2N7002代用不知可用麼)

楼主(2009-07-28):
請問大大有誰知到 AD 板 靠顯視板接頭附近電容22U25V電容旁那顆 Q7(應該是電晶體)的規格麼 感謝
(面板是M170EG01)還是那位大大有這塊板子的圖檔可以傳給我麼 感恩 (SORRY 沒像機無法PO圖上來內)
我的高壓板是正常的不過AD板不小心短路到了所以那顆電晶體燒掉了內@@救命呀!!!
COCOCHEN998@YAHOO.COM.TW
再請問大大呀,如果沒有網址空間能貼圖麼 感謝感恩.
我的AD板就是這塊壞的電晶體就是圖中右上角黑色電解電容旁那顆編號是Q7感恩(已經暴掉了所以看不到編號了 )
http://www.lcd-maintenance.com.c ... 2d618f3bed485d1840f

网友:
你問的那顯示器也是BENQ 731 吧 板上有相似的回覆 請你先找看看 今天不巧 剛修好一台 沒有拍下來 就是C5707壞掉 會自動一閃一閃BENQ MARK 光華商圈還要賣1顆25元 修好就賺到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內我再找找看有沒有喔因為之前找過大都是高壓板的問題與圖比較多AD板的圖好像沒看到我的是T701的

网友:
.22U25V 旁是c5707,通常會壞一組,所以你不會測的話就二顆都要換

网友:
請詳讀版主狼大精闢解說: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extra=page%3D1
一定會大豐收的!

网友:
不過這是AD板上的元件,而非P+I的,有機會會幫您注意看看同型螢幕。
會在LVDS連接座旁邊的,通常是控制面板電源的晶體。

楼主:
感謝版大

謝謝版大內 也謝謝大家喔 ^^(大家都這麼熱心內 感恩

网友:
抱歉,手上只有T705與FP71G+的A/D

共通是W04,有分別的是A0II(FP71G+)與A1YB(T705)
W04應該是控制(一般是NPN晶體,用來驅動開關),A0II/A1YB是開關(一般是MOSFET,控制面板電源電流)。

T705

T705

近拍

近拍

FP71G+

FP71G+

近拍

近拍

楼主:
版大好利害內感恩

我的是A開頭的應該是其中的一種不過它的規格不知是什麼^^再次感謝版大
版大照片照的很清處不之是用什麼相機拍的內^^ 利害
不知買的到麼,如果知道規格應該可已用代用的不用SMD的^^
我比對一下板子跟第一塊的用料比較接近(也是用RDT2023控制晶片跟950T65),所以我想應該是A1YB 這顆才對^^(不知對不對內 )
我用2N7002試看看能不能用(等零件中)

网友(2011-05-11):
各位大大想請問一下950T65若知道他壞了~有代用的嗎??此元件是T-COM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