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als138 邏輯ic 替代[已解決]

楼主(2009-07-28):
小弟想買74als138這顆ic,電子材料店說已停產了,之後問小姐有無替代,小姐說不是很了解,

最後隨便買一顆類似同型號hd74ls138p回來試,上網查好像不能替代,想請問各位前輩這2顆可替代嗎?

順便請問....

hd74ls138p 跟 hd74hc138p 可互相替代嗎?

假設74als138無法用hd74ls138p代,該用何種ic代呢?謝謝先...

燒錄at24c01 IC 可以用at24c02 替代嗎? 小弟覺得是可以,但還是求證一下較安心..

网友:
這個電路上,用LS或是ALS或HC都可以,
我也是用LS138和24C02來替代的.
我已經把板子洗好,元件都裝上去了,
只剩電晶體還沒裝而已,
剛才先把電源電路先測好
再把8952燒好裝上去送電,
目前LCD顯示正常按鍵正常,
明天再來作實測及調整

网友:
若Q0=Y0, A0=A , A1=B , A2=C , E2=G1 , E0E1=G2AG2B.

网友:
忘了說
基本上在邏輯元件里,
邏輯特性及運作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LS,HC,AC或ALS是電氣特性不同
如扇出數,耗電量,及輸入準位,使用電源,皆有些差異.
而基本上電路設計上,如不在意耗電量時
為了輸出及輸入準位及扇出力,LS才是基本選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L大的解說,L大動作真快,小弟還在買零件,板子也洗好了,目前缺

精密VR,那四個清觸開關,晶振,9-0 變壓器,有前輩一起玩,心裡感覺比較有

安全感些,謝謝...

順便請問L大,LCD 面板是用什麼線接?OK線或者麵包板的單心線或....?謝謝..

网友:
LCD 面板是用什麼線接???
OK線太細,單心線太硬
一般都會用排線,灰色或是彩色的都無差
如果找不到時,看看有沒有以前軟碟或是硬碟的排線
找條沒用的剪了來用就可以了.

网友:
完成了,也能正常動作,
工作範圍是由1P-9999.99uF沒錯,
不過在2,3P時會有不穩定的跳動現象
另試了不少電容由於沒有所謂的絶對值
所以沒辦法對各段作一些微調.
看了一下原始檔案也順利COMPILER了,
作者只作到第五段,第六段在程式中並沒有加入
測試一下電路實際硬體上的動作範圍
考慮找個時間把第六段程式補入
說不定就能從由原來的1P-9.9mF變成1P-100mF
不過也許這就是當初原始作者沒加上的原因,
10萬uF的電容去那找啊,
自己作看看,已完成了所以有問題可以讓你問了.

网友:
金電容,容量都是用F(1F = 10^6 uF)來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恭喜L大完工了,零件我剛剛也買足了,只是......

我買不足精密電阻所以用一般電阻替代..

陶瓷電容也買不到0.1uf-----買金屬皮膜替代不知行不行?(勉強塞的下,好貴1顆4元)

L大何不把完成品貼到那一篇上,讓後來者可以參考呢?也算功德一件,沒意外的話,

明天就可完工了(祈禱中) ......

其實我覺得用電容錶來測電容值無法很精準,一般電容都有誤差值,大電容

誤差十幾%更不用說,我都拿來測那些外觀完整用,電容值不要差太多,太多

就替換...

网友:
其實整個電路中並不是全部都要使用精密電阻或是陶瓷電容的
例如R11,R13,R15,R18,R20,R22,R31,R32,R33,R34,R35,R36,R28,R39,R52
是使用精密電阻外,其他的使用一般普通碳膜電阻即可
而其他電阻都只是作控制用,一般電阻就行
陶瓷電容只用在C0,C12外,其他的就用一般積層電容即可,
其他電容都是作電源的濾波用,就不用想太多了,
因為除了這些元件外都不會影响電路測試及測量數值的,
陶瓷電容買不到0.1u??,應該很容易買的,上面mark是104
完成圖啊,我貼看看.

网友:
最近維修中也有發現電容表測試OK,但其實是NG的電容,都是以小容量為多(數uF~nF)

网友:
以前在維修中也是時常發現這類的事情
不過大部份都是在高頻的電路中才發生的,
這些小電容大都是在高頻迴路中作交連或是旁路
明明LCR表量正常,電源壓降也正常,但是高頻卻整個跑掉,
應是高頻容抗異常吧,也沒想太多,直接拔掉換掉就好,
所以對自己而言電容一直是最麻煩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