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華碩筆記型電腦T9400.不能進入系統!

楼主(2009-07-29):
不知道是不是硬碟壞ㄌ.還是主機板!

就是不能進入系統!

有圖.有人懂是捨意思嗎?如下

网友:
先查有無光碟片在光碟機內!若有軟碟機,請先移除軟碟機內的磁片!
進入BIOS調整開機順位為硬碟優先!

硬碟有偵測到,應該是沒問題!也有可能是硬碟的分割表被破壞!

网友:
BIOS 有找到HD ~\....
還是拆下HD 用在桌機測試 用轉換座.2.5-3.5
有可能開機的區域壞囉 ~或資料損毀(低階就可以-一般都可以救-...實體的壞軌沒救-(要用PC3000))........
也有可能 開機 跑錯 沒跑到HD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zy1kimo前輩,PC3000可以修復物理壞軌嗎?小弟試了好幾套低階格式化工具,對物理壞軌的修復成功率並不高,我聽我學弟講,要修復物理壞軌,要重新寫入一些參數,並對壞軌區域做遮罩的動作!

网友(2009-10-31):
回复 网友B:

那是治標 ㄉ方式 他只是把壞軌磁區隱藏起來 一一而布去格式化而已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