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板的問題

楼主(2009-07-30):
有個問題請問專家們,
除錯卡上顯示00又已經排除BIOS的問題了,
那還會是什麼問題呢?
是華碩的主板,
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网友:
你這樣問 應該沒有人看懂吧 `

网友:
你須把過程描繪清楚,
比如在00之前的代碼是什麼,或是直接就跳00,
BIOS排除?為何?
其他一些必備的資料
如主板型號,照片,測試工具等等

楼主:
除錯卡一開機就直接是00了,
前面沒有跳別的訊息,
主板的型號有P5B Deluxe.p5k Deluxe.p5Q Deluxe.p5k3 Deluxe,
全都是華碩的主板,
會排除是BIOS NG是因為有換過OK的BIOS了,
希望大家能幫個忙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這樣問恐怕是沒有人有辦法回答您的,
您這樣的問法,就跟 "我的電腦壞了,按開關它沒作用,該怎麼修呢?"的問法是一樣的
例如你有10張同樣並同型號的主機板,同樣都是跳00
這10張板恐怕會有10種不同的壞法,但它在除錯卡上顯示的都是00
所以,您自己必須下手去查修,
怎麼查法?論壇中有許多相關的討論您必須不厭其煩的去找、去看
例如:你量了cpu的供電嗎?怎麼量?不知道的話,這時您就可以發帖問怎麼量cpu的供電
這樣子一步一步來,板上許多熱心的高手自然就會告訴您怎樣去量...

楼主:
那請問大大要怎嚜量CPU供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