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內建顯示掛了無法輸出畫面,怎麼修?

楼主(2009-07-30):
請問內建顯示掛了無法輸出畫面
用內建顯示還可以聽到正常啟動的聲音,但卻無畫面
改用獨立顯示還正常
是那裡出問題呢? 可以修嗎?

网友A:
從VGA接口開始查起!
R、G、B、垂直掃描、水平掃描,這五條很關鍵的訊號線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應該是內顯的外部電路有問題,不太可能內顯掛了(機率很低,假設掛了.....要換他代價可是很高)!

网友:
是接口壞了啦!反查電阻就可以找到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VGA接口開始查起!
R、G、B、垂直掃描、水平掃描,這五條很關鍵的訊號線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應該是內顯的外部電路有問題,不太可能內顯掛了(機率很低,假設掛了.....要換他代價可是很高)! ...

那要如何簡測呢?需要那些工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三用電表打歐姆檔,紅棒接地,黑棒接要測量的訊號線,量對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沒有畫面,先查水平掃描、垂直掃描這兩條!
請參考上傳附件!

网友:
抱歉,借用開板大大的問題問一下s10274chen大大

請問那我測出來的每個腳位要多少數值才是正常的呢?

還是說有數值就可以?

還有毆姆檔該打哪個檔位比較好?例如:20K?還是2K?

我是超級新手

若問題發問不當,還請大大指教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AGP顯卡和PCIE的顯卡,測量方式和數據都是一樣的嗎?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R、G、B這三條對地阻值大約要有60~75歐姆,阻值不能過大!
垂直、水平掃描這兩條,大約是350歐姆左右!
資料只有列出R、G、B這三條的對地阻值!垂直、水平我是拿電表量好的顯卡測出來的數值!
測量時,紅棒接地、黑棒接要量的地方!
接地請接顯卡上的檔板!

打歐姆檔,量程在1K歐姆就可以了!切記,要量之前要做規零校正(類比電錶用,初學者最好從類比電表開始學起,養成良好習慣!)

AGP、和PCIE的顯卡都一樣,只要是D-SUB接口的都一樣!
DVI接口的就要再查一下才能知道其詳細參數

网友:
真是感謝s10274chen大大

詳細的解說

對於新手的我來講

真是受益良多

也很感謝你願意回答這麼基礎的問題

拿起三用電錶,開始繼續我的學習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