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液晶電視一片白茫茫

楼主(2009-07-30):
客戶買飲水器送的,20"沒牌子,開機大約2分鐘,畫面由正常慢慢變一片白茫茫,請問各位高手,可能是哪裡故障?修起來會很貴嗎?感謝!!

网友:
不妙~~最壞的情況是tcon或面板壞了
請另測試別的解析度是否有這個狀況.......

网友:
先檢查變白時AD送往面板的電源是否還正常,若不正常是AD或電源電路異常,若正常沒變化,可能是面板內電源電路異常。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
我就照這樣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