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LXB-L15C 無畫面,

楼主(2009-07-30):
各位先進
我有一台聯想LXB-L15C在關機狀態,
因下雨打雷造成LCD無法開機,
接上電源後,按LCD電源按鈕無動作~
有找到聯想LXB-L15C的維修手冊,
看過資料後,得知要從電源電路板查修
但我依照片-1的檢查流程
(照片-1)http://hotimg25.fotki.com/a/211_74/100_138/LXB-L15C-2.jpg
現在有個問題是為什麼在C904(0.47uf 250V)兩端的電壓是300V,
我接的是110V輸入,我在C904兩端測的是110V,
是否就是電源電路有故障???
請大家指導我一下~~謝謝

网友:
資料是對岸的,而對岸交流電壓是220伏特關係,打雷傷到大都一路壞到底,不好修喔

楼主:
資料是在對岸找到的!!
打雷傷到不好修,
來試試看~
讓新手的我也可以學個經驗!!

若因輸入電壓不同,
那我接110V輸入,在C904兩端測的是110V,
就是否正常??
還有查資料後,有個高壓保護迴路,
是否有可能是那部份的問題
(照片-2)http://hotimg23.fotki.com/a/211_74/100_138/LXB-L15C-3.jpg

网友:
如果確定是雷擊死亡,最好一路從AC輸入端查過來,可能一次側(高壓側)元件都有受損可能。

楼主:
感謝各位的維修建議,

本來機板原先是NO POWER
更換一些零件後,(紅圈零件是換新)
但發現有些問題,
就是SG6841D的1,3腳有+13V,(啟動電壓)
1,7腳有+10V,但電壓過小,
維修手冊說要+13,
而且在插座CN102量測不到有電壓,
現在一直找不出是哪的問題??
所以來請教一下各位~~
謝謝~

网友A:
15吋中古一台大約700-900,
外面維修費用約350-600,
自己維修如沒辦法在一個假日內完工似乎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吋中古一台大約700-900,
外面維修費用約350-600,
自己維修如沒辦法在一個假日內完工似乎不划算,

因我是門外漢,
所以想學個經驗,
剛好有痞酷網這個這麼好的網站,
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SG6841D是一顆PWM電源管理晶片,這顆在對岸的說法是很容易壞!有料的話可嘗試把它換掉
這是它的datasheet。

网友:
雷擊後PWM IC SG6841D及光耦合電晶體肯定被打壞了,換新就OK。
C904峰值電壓=110V*√2=155V

网友:
SG6814故障率的確不低,不過別忘記檢查一次側高壓濾波電容,這玩意有問題也會使輸出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