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版更換問題

楼主(2009-07-31):
請教各位大大前輩,小弟在維修液晶螢幕時,檢測出是p+i板部分的高壓板故障,而將其原來的高壓的部分拆除,而外接一個高壓板,但新接的高壓板螺絲孔與原來不合,請問我可以使用雙面泡綿膠固定嗎?使用雙面泡棉膠會不會因為使用時間久了,造成高壓的部分損壞或是造成用電安全的危害阿?
因為怕使用久了會造成損害,故提出來討論一下,感謝回應喔!

网友:
因為會發熱,加上有高壓輸出,所以建議不要用膠固定,可以的話在移除Inverter元件的電源板上,鑽洞並用銅柱固定新的高壓板。

网友:
用尼龍寶塔柱搭配雙面膠帶即可,電子材料店及網拍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