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BENQ 一直自動跑出調整螢幕

楼主(2009-08-01):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我家使用的bqnq已經過保固了...
最近他會依值出現"自動調整螢幕"的畫面..
請問這是哪裡的問題呢 ?
我可以怎摸自行處理阿. .
謝謝各位囉~~

网友:
OSD各按鍵檢查一下,這也是此系列中比較容易故障部分。

网友:
OSD控制按鍵短路,換掉就OK。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但是..要怎摸換呢 ? 直接去材料行買 OSD元件回來悍嗎 ?
謝謝囉 . .

网友:
OSD 不是元件, 指的是螢幕設定的顯示介面, 大家的意思是指你螢幕下方的按鈕, 那些叫 OSD 按鈕!

那些面板的按鈕下方都有電路板, 板上有按鍵元件, 指的是這個容易損壞, 你可以先自己測試按鈕功能是否故障失效(就是按了也不導通或不斷開), 然後拆下去買這個元件.

网友A:
其實自用LCD用一招省錢大法也可以,將OSD按鍵板拆下用WD40之類,對準按鍵上方縫隙噴一下,然後每個按鍵狂按10幾20下,等5分鐘再噴一下將銅鏽帶出來擦乾,最後再點上一滴針車油就OK了。
還有一招更省下次再PO文。

网友:
WD40只能暫時的還是換新的比較好

网友:
前幾天才買過一顆5元.整組換到比較保險.

网友:
我有修了1顆一樣的問題,除了換按鈕後安裝時螺絲不要上太緊,會造成外殼與按鈕電路板因壓迫而造成錯誤訊號、好像一直按著按鈕一樣。害我檢查了好幾次,確定電路沒問題....才知道是外殼與按鈕電路板有壓迫到,放鬆後OK問題解決。

网友(2010-06-22):
修螢幕還真多眉角
謝謝大家
長知識瞜

网友:
又驚又喜

网友:
阿殺力一點,直接殺按鍵,全換掉可用的天長地久

网友:
好險這種按鍵是可以換的,有的按鍵是銅薄印刷

网友(2010-07-24):
一般這種按鍵開闢叫Tack Switch電料都有賣,阻值在100 Ohm以內超出此值換新的較保險

网友:
沒錯,最好還是全換,不然一直復修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网友:
期待WET大大!

引用 网友A:
其實自用LCD用一招省錢大法也可以,將OSD按鍵板拆下用WD40之類,對準按鍵上方縫隙噴一下,然後每個按鍵狂按10幾20下,等5分鐘再噴一下將銅鏽帶出來擦乾,最後再點上一滴針車油就OK了。
還有一招更省下次再PO文。 ...

還有一招更省下次再PO文

网友:
感謝分享,小弟也想學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真不錯..讓我又學了一樣東西囉
謝謝先進們

网友(2010-11-26):
OSD如果沒明顯的故障,我都是採用電子專用的接點復活劑,效果及實用比WD40及針車油好多了。

网友:
原來 是這樣阿   謝謝  大大分享

网友:
樓上說的對一 般都是 osd 按牛的問題..我也碰過..哈哈..總算有一個我會的囉..
繼續學習中...

网友:
我之前遇過換按鍵無效,結果是按鍵電路板到A/D板之間的線出問題

网友:
我遇到的是換掉按鍵就可以用了~

一次全換掉,八顆~

网友:
换开关的机子, 都是捡钱的机子哈.

网友(2011-02-21):
復活劑+1 可變電阻氧化物一噴ok

网友:
小小的開關,真是麻煩,有些品質不佳的,接點和彈力不足都會造成常閉,那就短路了。最好是全換,省了麻煩。

网友(2011-07-13):
我螢幕的按鍵很少使用, 久了還是會發生問題.
全換+1.  可以撐久一點...

网友(2011-08-31):
對阿全部換了就會好了

网友:
沒錯 全換 微動開關... 注意開關的長度
有座式和立式兩種
遇到貼片smd的開關的就麻煩了
要另外找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