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啥鳥翻譯= =

楼主(2009-08-02):
最近修一款大陸電源上面的標籤....

好個一年品質保證啊n_144|

网友:
哇~讚啦~~直接拼音~~
那台灣建議也加上"幾尼拼擠玻景"(一年品質保證的台語)...

网友:
 這真像前一陣子!

報導中部旅遊景點===>靜宜大學的翻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我家旁邊!
夠「牛」的翻譯!
我們台中這邊的市公車也很鳥!
有些站牌的英文翻譯很爛!

网友:
這跟「有電危險」同出一轍
圖放反了,怎麼改?

网友:
大家都誤會了啦,嚴格來說,那不能算是翻譯,那只是大陸的羅馬拼音。
為啥羅馬拼音不能算是翻譯呢?嚴格來說,蘿馬拼音對大陸人來說就好像是我們的注音符號。
所以我們只能說是注音,不能說是翻譯...
不過2樓s大說的倒是蠻有創意的。
嗯...寫信去華碩建議看看...

网友(2010-12-10):
真是有點瞎的翻譯.......

网友:
對岸漸漸崛起了
根本不鳥什麼英文是國際語言
翻個音給尼念就不錯了
很多人學英文很痛苦
現在讓老外學中文很痛苦

网友:
哈哈~這好笑...不過簡體輸入法是用羅馬拼音的~
所以他應該是直接翻譯...狼大借我轉貼~好好笑喔...

网友:
這是漢語拼音啦~ 馬英九【所主張學習的】^-^
台北捷運【也是屬於這種拼音】!!

nan-shi-jiao   <-->本來是 nan-shi-jia【u】~     但是u【有人會寫成 n】【俗稱 會筆誤】   ~ 所以就把【所有的u都改成o】

ps: 漢語拼音[是給外國人看的]~ 因為他們看路標~   通常不看【象形文字】~
所以給他們ABCD【母語】看~    這樣他們至少可【發出一個聲音 來問路  或記憶路名】!!

网友:
哈哈!我知道了,只有看得懂的人才有「保證」啦!

网友:
中文字母拼湊起來的叫中文.
英文字母拼湊起來的就叫英文囉~

网友:
正確喔,大陸沒有用注音符號,都用羅馬拼音,記得剛到大陸,用當地的電腦輸入,就有學過他們所謂的拼音,記憶中很像還不錯用,我的簡體字就是這樣學起來的,呵呵

网友:
這跟「有電危險」同出一轍
圖放反了,怎麼改?
引用 网友B:

圖沒反啊!!

這要解釋成「廣州火車站到了」。跟過年的「春」字一樣。

网友:
最近修一款大陸電源上面的標籤....

好個一年品質保證啊
引用 网友C:

這是漢語拼音翻的...
阿豆仔看得懂才有鬼咧!~~~~

网友:
這是漢語拼音翻的...
阿豆仔看得懂才有鬼咧!~~~~

我估計【外國人】他們學習的時間   3節課~3個月【來適應】

以下就不用看了~ 是咱用 注音文學英文的趣事!!
現在咱差不多【已經7~8年 沒有碰 ㄅㄆㄇㄈ注音文了】^-^    因為老師早就不考了~還給老師了^-^

============
看懂is需要學習的
【25年前】~   咱讀【國小5年級】【學英文】。。。現在我也看得懂【大概簡單的英文】【沒問題】!!
我姐 比我早一年學【他比較厲害】可以跟外國人【講英文】+到美國留學過
我們兩個都是學【KK音標的】~    【外國人】也是看的懂【KK音標】才怪^-^
ps:不過 我曾經有【6個月的時間】~  在【沒有KK音標+沒有英文字典查 的情況下】  跟【外國人學英文】!!
He is  a policeman.         ㄏㄧ~意思~餓~ㄆㄜˋ李四ㄇㄝˋ恩  《--注音文+繁體字的寫法《--那時候語調怪怪的
She eats an apple.         許~  yi吃~恩ㄝ_ㄆㄡˇ

ps:--注音文+繁體字的寫法《-會使語調變得怪怪的<---後來有KK音標矯正~【補習班+學校暑期班+學校正式上課】上了4次【才糾正回來】~幸好國中一年級就【語調糾正回來】   《--》

=====================
【1】
下標30元。。。。。。有時我的【中文無法輸入】。。。。。xia-biao-30yuan

【2】
LCD_一台800元。。。。。。有時我的【中文無法輸入】。。。。。就寫LCD_yitai800yuan  或是                                 【LCD_800yuan】

【3】人名 不要超過 5個【就很好分辨】與ok
sun-yan-zi                   孫燕姿
cai-yi-lin

ps:有些  只有【英文顯示】+【可以看jpg檔的圖】的DVD~    【那片燒錄MP3的DVD】【最前面5個檔名】~我就用【漢語拼音】
sun-yan-zi                   孫燕姿
cai-yi-lin                       蔡依林
liang-yong-qi              梁詠琪
you-hong-ming            游鴻明
Matrix                  rmvb電影
Clinton_photos

=================只有英文顯示可播【 mp3】的DVD的目錄【我就這樣輸入英文字+搞】~基本都ok
因為中文常【不顯示】或出現一些亂碼【會很難看】或突然找不到
4年前【我沒學過 漢語拼音時】就【只會 123 或0~9的數字來當目錄名或普通英文名字 John MAry George】
~會漢語拼音後【A~Z都可當檔名】【粗略的打出 中文的輪廓】^-^
以下就是我某片DVD的目錄!!簡單的目錄檔名!!

0sunyanzi
0caiyilin
0liangyongqi
SHE1
SHE2
Matrix
Clinton_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