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5sm 開機顯示約兩秒--暗屏 (已解決)

楼主(2009-08-02):
Acer AL1715sm 開機顯示約兩秒後暗屏
用全新燈管測試後,圖中A組是能正常點亮,但B組只有燈管邊緣會閃個幾下

之後將圖中的C5706*2與220UF/25V換掉 (220UF/25V換成35V),不過狀況依舊
且測試後(前後約1分鐘)用手摸高壓線圈,發現A那邊那顆的溫度比較低,B這邊的似乎燙很多
請問這有可能是高壓線圈故障嗎?

附上完整照片(17MB):點我(HINET空間)

网友:
B組附近的焊點最好再補焊一遍,尤其是C5706、兩顆C5706中間的電容、高壓變壓器!
變壓器壞的可能性不太高!補焊試看看!
另外,大大我有看你Hinet空間那張照片,大大的焊功要再加強一些!注意錫要確實熔化,焊接時間不要太久盡量在10秒內!

楼主:
小弟的焊功確實濫濫的,需要再加強
不過剛剛試過,將220uf那顆電容再換一次,週遭也都重新補焊兩輪
結果還是一樣  /_\

明天在來把15J100那顆皮膜電容對調看看...
(老實講還不知道怎麼買,另一篇有提到,不過不知道是15PF還是150NF?)

网友:
是0.15uf 就是150000pf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焊功方面要慢慢練習,可拿張九百孔洞洞板(電木板),練習全部的孔都上錫,每顆錫盡量保持圓滑光亮,保有光澤,錫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焊完之後,換把上上去的錫全部吸掉,而且銅箔不能掉,練過幾次就能駕輕就熟!(這是我讀高職電子科時,焊接基本功練習。)!

應該是15pF,耐壓應該是100V!
不知道有沒有看錯!標示方式應該跟陶瓷電容之類的一樣!
先拆下來量看看B組這顆皮膜電容有無故障!然後再查那顆變壓器,要拆下來量!可拆A組那顆來做比較,比較各繞祖的阻抗,有無相同!
再解焊零件時要小心,不要把銅箔弄破了,會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功方面要慢慢練習,可拿張九百孔洞洞板(電木板),練習全部的孔都上錫,每顆錫盡量保持圓滑光亮,保有光澤,錫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焊完之後,換把上上去的錫全部吸掉,而且銅箔不能掉,練過幾次就能駕輕就熟!(這是我讀高職電子科時,焊接基 ...

不是15pF而是0,15uF耐壓100V的金屬皮膜電容!!!!

网友:
變壓器接腳也別忘了加強。
另外若高壓輸出端電容有異常,也會因為燈管電流過大使變壓器發燙。

网友:
回复 网友C:

europe-chang大大您好:
這顆電容是由義大利ARCOTRONICS公司生產,好像是150nF耶!
下面連結這篇也有提到這顆電容: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46&extra=page%3D2

只能請tts大,測量A組那邊那顆金屬皮膜電容來判斷容值吧!
或是拆下來看電容側邊打得code來查表!
datasheet:

网友:
0.15uf  = 150000pf =150nf
就如同europe-chang大說的 0.15uf 耐壓100V的金屬皮膜電容,這種壞的機會也不高
而且想找15pf的應該也不可能找的到
15pf這樣小的都是用陶瓷電容

先試試檢查狼大說的高壓輸出端電容看看(藍色小丸子)
也試試上下2根燈管組交換看看,說不定燈管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小龐大再度說明,小弟突然頓悟,我沒仔細換算,且又沒有想清楚,就亂回文,該打屁股!

网友:
其實因為最近有在買音響用的電容,才會比較清楚(pF-陶瓷,nF-塑膠,uF-電解,大概會先這樣想不同種類電容的常用容質)
不然單位上的換算問題的確會讓人不小心而沒注意到

我有次買電感找了好幾家,很高興終於有想要的數字了,結果買回來單位不對
害我不知情又枉買了其他東西在重做一組,結果又不行,又換另一種IC重做一組
做好後才發現電感單位買錯了,所以之前做不出來  ....我的LC電表受難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的確!小弟我是以我高職學到的判別法來解讀電容標示容量,這個問題這次讓我感到很灰心,難道老師教的並不是每種電容都通用的(我知道電解電容標示方法是不一樣),原來這種皮膜電容標示方法不一樣,最好能參考原廠的datasheet來看最準!

小龐大的LC表的烏龍,小弟也有看到,沒有儀器測量,很容易買錯零件都不知道,在買電感時更嚴重!

楼主:
目前已經把AB兩組的 15J100那顆皮膜電容 與各兩顆的22G-3KV的藍色小藥丸
都對調過了 (材料行沒找到)

情況還是一模一樣 / _ \
請問還有什麼可能性嗎?

网友:
C5706檢查都正常嗎?

网友:
燈管組有問題--燈管老化、高壓線碳化破皮、接點脫銲、高壓絕緣不良等..................

楼主:
(由於每天能夠搞這個時間不多,進度很慢)
目前最新進度:
已經將A組附近的C5706與2.2UF/50V電容換掉
並將A組與B組的變壓器(高壓線圈?)對調,開機後B組燈光正常了!!! (代表問題就是出在變壓器?)
且A組的燈管能穩定的亮半支燈管 (原本B組大概只有1/5,而且會閃爍)
但開機不到3秒,A組(原本B組)的變壓器冒煙...

看來該去找這玩意換上試試看...不過,還真的不知道這該怎麼買...(連規格都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恭喜找到問題點了!變壓器要找到合適的會比較吃力!網拍找看看有沒有,或是問問看這裡的前輩們有沒有相同的!

變壓器冒煙....C5706這些可能要注意一下,換上新的變壓器之前,最好能把C5706、電容這些構成震盪電路的元件都巡過一遍,確定正常再上電!

楼主:
高壓線圈的部分,剛剛上網找了一番---沒有
也致電兩家有在修理螢幕的店家--說只有BENQ的
看樣子可能必須走另外一條路了... <跳高壓>

不過小弟並沒有跳高壓的經驗,所以先PO張圖給各位看看 (有經過處理,比較直覺化一點)

請問各位前輩:
1.為什麼12V與GND要兩組? 而兩組真的都有效果?(看電路..其中一組彷彿沒有接到任何地方<這電路板應該是單層吧>)
2.假設買了四燈小口的高壓版回來,12V與GND應該是直接接六PIN腳那裡,但OFF/ON也可以嗎?還是須接C點?
3.BRIG腳位(這是電路板上印的)與各位大大所說的ADJ是相同的 ?

因為小弟並沒有太多維修LCD的經驗,問題很多,也很雜
希望各位大大別見怪

楼主:
今天用四燈小口的高壓版替代,線也都直接由六PIN那裏拉出來
解決了!

所以證實..
1.BRIG腳位與各位大大所說的ADJ是相同的
2.OFF/ON也可以直接接六PIN那裏

謝謝一路指導小弟的各位
只是還是搞不懂為什麼12V與GND要兩組就是了 ....

网友:
為了承載足夠電流給A/D,所以使用兩組針腳,避免單支電流過大。

网友(2009-11-04):
請問AL1715 有不同批產品嗎?(背殼是寫AL1715 bm)
怎我找了好久,我這台AL1715的P+I板就是跟網上找的不一樣

我這台現像是開機有Logo畫面閃一下,就沒畫面了
不過這台上面並沒有C5707
我看P+I板是寫433APP30001 背面是435APP30001
背面有4435 4410M各2顆,量的結果4410M壞掉,但換上也一樣會黑屏

网友:
我另開新版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