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945GCM7主機板不開機修理

楼主(2009-08-03):
這是一片用在捷元套裝系統中的MSI 945GCM7主機板,因為無法開機被換下。

可以見到CPU旁的電容已經全部膨脹。

似乎底部還有漏出液體。

2008年4月生產,已經過系統商的一年保固期,因為不是市場零售品,所以MSI服務站也不受理保固。

換下的電容,底部只能用悽慘來形容。

主機板上也有留下不少殘留物。

換上新電容前要先清乾淨,以免腐蝕電路板。

在舊料堆中找出以前故障主機板上拆下,可用的NCC日本化工PS-CON系列固態電容。

將固態電容依照原本極性裝回。

裝上CPU,開機正常,接下來就是燒機測試。

网友:
請問圖上電容規格代換的問題
見原電容隱約看到 4V 680uf <-- 猜的
換新的的 2.5V 560
此例的替換規格是依據什麼來判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耐壓部份,你參考下列︰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7437&highlight=phil

如果是容量部份,其實要求不大,曾經有人說過換不同容量的電容有問題,但是我認為可能性微乎其微,一般都是別的原因造成。

网友C:
是的
wish 那文章我曾看過,所以有點印象,但不知是不是被我誤解
若以供電 12 ,5, 3.3 判斷
此例原電容耐壓 4V ,那應該落在 3.3V 這段,置換新電容應高於 3.3V
但狼仔換 2.5 V 莫非從電路各器件判斷算準電壓到那電容不會超過 2.5V ?
或是單純是日系電容可以「超」出原標示耐壓值 ?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狼大應該是根據CPU供電最大電壓來決定,因為換的地方是處於MOS開關轉換後輸出的濾波電容,一般LGA775封裝的CPU,工作電壓一般不會超過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耐壓部份,你參考下列︰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7437&highlight=phil

如果是容量部份,其實要求不大,曾經有人說過換不同容量的電容有問題,但是我認為可能性微乎其微,一般都是別的原因造成。 ...

之前主機板不風行使用固態電容前,曾經有把使用傳統電解的主機板換成全部固態電容,有發生過有些主機板的CPU電源迴路無法接受全固態,一開就斷電,一定得安插一到兩顆傳統電解才可以使用,穩定性也沒受影響。
推測是固態漣波電流參數過大,加上ESR小,導致VRM啟動時瞬間過流而關閉。

引用 网友C:
是的
wish 那文章我曾看過,所以有點印象,但不知是不是被我誤解
若以供電 12 ,5, 3.3 判斷
此例原電容耐壓 4V ,那應該落在 3.3V 這段,置換新電容應高於 3.3V
但狼仔換 2.5 V 莫非從電路各器件判斷算準電壓到那電容不會超過 ...

引用 网友D:
狼大應該是根據CPU供電最大電壓來決定,因為換的地方是處於MOS開關轉換後輸出的濾波電容,一般LGA775封裝的CPU,工作電壓一般不會超過2V!

是,現代CPU VRM正常運作下不會高出2V,一般預設都在1.1~1.4V間使用,所以使用約兩倍耐壓的2.5V固態是可以的。
至於容量,因為LGA旁邊電容高度有限制,所以這是NCC此系列中容許高度內可使用的電容,不過因為固態在高頻下特性優於傳統,主要性能參數漣波電流與ESR都較佳,所以高頻下一顆固態可以抵掉較大的傳統電解。

网友F:
有時換好電容後主機板用沒多久就壞了
不知啥原因

网友G:
換上新電容前要先清乾淨,以免腐蝕電路板。
^^^^^^^^^^^^^^^^^^^^^^^^^^^^^^^^
用啥清潔比較好ㄚ @@?

另外......其實X星COST DOWN的產品電容都偷很大
幾乎都是X或是OST.........

网友:
想說945的居然有維修文了!! 原來是只有保固一年的板子.....
感謝狼大的精彩維修文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時換好電容後主機板用沒多久就壞了
不知啥原因

若只換爆掉的電容,其他同牌子的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後故障,所以最好一起換掉。
另外就是電容損壞時內傷,修好後一段時間內傷嚴重,發生新的故障,若是電源迴路區已變色的,都要注意。
最好是發現爆漿當下,還能開時修理,等爆到不能開有時都已經來不及。

引用 网友G:
換上新電容前要先清乾淨,以免腐蝕電路板。
^^^^^^^^^^^^^^^^^^^^^^^^^^^^^^^^
用啥清潔比較好ㄚ @@?

去漬油就不錯用囉~

网友:
機板上的電容故障不良 !

也是造成不穩定經常當機的因素之一 !

還是趁早更換比較好 !

网友(2009-09-11):
感謝各位的討論,小弟增長知識中

网友F:
我用去漬油+牙刷 像刷牙一樣
不太好清
是我方法錯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去漬油+牙刷 像刷牙一樣
不太好清
是我方法錯誤嗎

在下也是這樣清,不過對於已經乾掉硬掉的會先摳一摳再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也是這樣清,不過對於已經乾掉硬掉的會先摳一摳再刷。

那種結膏結塊的髒污我都用小的一字起子輕輕刮除,然後用衛生紙沾去漬油擦洗..

就跟新的一樣啦...

网友:
精采圖文並茂文,小弟受教了

有前輩帶領前進,讓後輩事半功倍吸取經驗

此種胸襟無私,令人欽佩

网友:
沒有修過主機板的經驗
頂多只是補補銲的技術
受教了

网友(2009-11-23):
同樣板子~~  同樣症狀~~

post卡 會不跑碼~~ 補充一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小弟又多長一智了

网友H:
製造日期不是還在保固內嗎?怎不送原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製造日期不是還在保固內嗎?怎不送原廠

好像這種算代工的(賣斷)。

原廠可能不提供維修服務。

只是跑一年多就掛掉,保固期連帶過了。

實在不是挺好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跑碼 很多因素 有的主機板 關西 要上CPU才會跑碼 上假負載也會有誤判的現象
故除錯卡只是維修輔助工具不能完全依賴工具 你可以問比較有經驗的那幾位大大
參考看看哩^^~

网友:
感謝大大我又學到ㄌ一點

网友(2011-04-22):
謝謝大大,分享經驗.
原本都想說要換一樣的才可以.現在知道換成固態電容馬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