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系列NB無電源修理

楼主(2009-08-03):
一部ECS(精英)G系列AMD處理器筆記型電腦,按下無電源反應,更換電池及外接電源供應器均相同,所以將其拆開檢查。

發現到電源接頭後方,輸入19V轉換成3.3V/5V的電源電路輸出端的TEAPO 6.3V 1500uF電容均已膨脹陣亡。

處理器端的四顆同款電容,其中一顆也有膨脹現象。

在舊料堆中找出之前剩下的富士通4V 820uF黃皮固態以及SANYO 6.3V 620uF OS-CON固態來代換之。

換下的故障電容,膨脹的電容均已無容值失效。

更換後接上外部電源,充電指示燈已可點亮,按下開機鍵後正常開機,並順利進入作業系統。

感想:筆電用傳統電解的還真的很少見(@.@)a

网友:
G系列的這款壞電容的機會真的很高
電源進後分3.3V和5V穩壓,有異常則不過電~~
小弟是直接換上固態電容...

楼主:
ECS心臟真大,在Athlon 1600+ Mobile的筆電內還使用一般電解

网友:
為何同一批有些會壞有些不會壞

楼主:
是指上面其他的TEAPO電容嗎?
綠色的是19V輸入端的濾波電容,因為不若輸出端的電容須承受充放電及來自銅箔的熱,所以比較不會壞。

网友A(2009-09-08):
拆過幾台NB還真的蠻少見到NB使用電解電容,大多是固態電容居多...

該不會是為了省錢而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過幾台NB還真的蠻少見到NB使用電解電容,大多是固態電容居多...

該不會是為了省錢而採用吧..

當時這系列就是主打低價NB...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時這系列就是主打低價NB...

那就難怪了....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2010-12-15):
果然是低價NB

网友:
便宜貨麻~~~ 哈哈哈!!!

我以前還拆過白牌的NB (別的工廠打下來不要的)
竟然裏頭可以發現到CR2032.......  然後電池拔掉短路~~~ 放電!!! BIOS密碼就清除了~~
(簡直跟PC一樣的設計~~~~)

=.=b

為啥我拆小黑、HP、雙A品牌就沒看過這種設計呢???   (真是太神了)
難道說... 這算是大廠的陰謀嗎???   XDDD

PS:我記得台灣好像有幾個人會解這種密碼~~~ 或者到原廠~~~ 讓原廠敲一筆(都說要換主機板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