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A7N8X 把電源線拔掉BIOS設定會跳到基本設定

楼主(2009-08-03):
華碩 A7N8X 把電源線拔掉BIOS設定會跳到基本設定

請問有什麼解決方式?

請大家幫幫忙囉

网友:
bios 設定保存在南橋的CMOS中,因電路有問題,所以無法保存.

請多看舊文,有詳細的說明.

网友:
電源線拔掉BIOS---
查一下電池的正極線路(...還有電池座(壞囉-)......看看~...
上次我遇到一個是(電池+極的) 電容漏電的..
不然就是沒電囉 ~機會很大....................

网友:
如以上大大所說的方法解決不能,那可能就是南橋故障嚕~我遇滿多次XD

技X科技

問題

BIOS無法保存。

更換零件:
SB

楼主:
我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也灌好xp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直要一拔電源線bios設定都會跳回基本設定,也就是說電源線插著就不會跳掉

.『bios 設定保存在南橋的CMOS中,因電路有問題,所以無法保存.
請多看舊文,有詳細的說明』 請問要在那裡查詢

『電源線拔掉BIOS---
查一下電池的正極線路(...還有電池座(壞囉-)......看看~...
上次我遇到一個是(電池+極的) 電容漏電的..
不然就是沒電囉 ~機會很大....................』 請問要怎樣檢查

基本上我是新手 ,我只會電腦組裝和安裝xp
所以請上面大大教我一下

网友:
沒有地方可以查詢,是要自己用功在過去已解決案例尋找答案,再動手去作,有小問題提出,才有人要出手協助.

新手上路看過嗎?

楼主:
謝謝 我了解 我會去那個版看看

楼主:
CMOS不能保存解決方案:

1)        CMOS針帽是否跳對。----是正確
2)        CMOS電池電壓低。----電壓在2.5v-3v
3)        32。768晶體不起振。----請問這要如何檢查 數值要在什麼範圍
4)        I/O晶片壞。。----請問這要如何檢查
5)        南橋或ICH壞。。----請問這要如何檢查

這是爬文找到資料,自己只知道前2項如何用
後3項不知道如何檢查

請大家幫忙解答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3、4、5這三項暫時先不要考慮他!
從第2項在衍申下去跑線路,把電池裝上去,跑電池所通往的電路,看有何元件在作怪!
貼片電阻、貼片電容,這些都是注意要點!當然前提是,要確定電池座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前2天才幫朋友處理一模一樣的問題,同型號的板子同樣的問題,電池拔下來量

有3.1v,最後用錶筆把電池座刮一刮,搞定暫時還沒回傳災情,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W板大以講過好幾次......找舊文章。
最簡單方式,把電池座從焊,在用電表量CMOS針帽(clean)那三隻腳應為3V
我前天也處理1塊GA-8S648同樣情形,一次就OK了。

网友:
那三隻腳其中的一隻(通往南橋)為3V。

网友(2009-11-03):
我修過一樣的型號,一樣不記憶,電池作換過變成時有時無,震動就會蹈至接觸不良,結果是接地(-)接點不良,找旁邊的接地點用ok線連起來,完工^^

网友:
3)        32。768晶體不起振。----請問這要如何檢查 數值要在什麼範圍
沒有示波器只能量兩隻腳的電壓做參考(至於是多少V請爬文)
4)        I/O晶片壞。。----請問這要如何檢查
查I/O DATASHEET(輸入電壓.對地阻值...等)
5)        南橋或ICH壞。。----請問這要如何檢查
只要1.2.3.4.都正常應該就是 南橋或ICH壞了
參考.參考..
有錯請各位大大指正

网友:
電池座也是要懷疑的項目之一,有些電池座只要稍有震動就會脫開。

网友(2010-12-16):
剛才將電池拋光(砂紙),將電池扣(負端)彎取90度,在量電池扣正面(3V)對機殼(接地)有2.8V,症狀排除。

正常主機板用2032鈕扣電池,有人用2025嗎?我用的結果是鬆鬆的,但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