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單電源外接式電源供應器無電源檢修

楼主(2009-08-03):
這是一款特殊造型電腦主機的外接式電源供應器,負責供應12V。

製造廠商及輸出規格

拆開外殼,取出內部電路板,此電源還有內建主動式PFC的設計,直立電路板上裝有CM6800G的PFC/PWM控制器,各電容外觀均無明顯突起或異狀。

電路板背面,左上SMD元件較密集之處是輸出電壓/電流的保護電路。

檢查焊點時,發現到一個看起來像是幾乎沒焊接的點,不過將其補回後故障依舊,表示不是故障點。

各功率元件測量均正常後,開始把電容一一拆下檢查,首先是最大的APFC輸出端400V 150uF電解電容,拆下後便發現其中一隻接腳有許多褐色物質,但又與同為褐色的固定膠感覺不同。

使用電容表測量,容值僅剩下2.663nF(1uF = 1000nF),與標示150uF相差甚遠,代表已經失效。

繼續檢查其他電容,發現到CM6800G Vcc使用的25V 47uF濾波電容,外觀雖無異狀,但容值也僅剩下16uF。

12V輸出端其中一顆16V 1500uF濾波電容,容值只剩下223uF。

將所有的故障電容及故障同牌子的電容全部更換後,準備上電測試。

輸出端原本使用三顆16V 1500uF的電容,因為手邊沒有該規格電容,所以使用5顆16V 1000uF電容並聯,接近原先的總容量(1000*5=5000uF,與1500*3=4500uF接近)。

拿出12V 50W鹵素燈泡充當假負載,已可順利點亮,表示已有輸出,接著檢查在有負載下的電壓是否落在正負百分之五的範圍內,若是就可以裝回外殼了。

网友:
好像檢修電路的基本動作就是要先會拆換電容!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禍

网友:
感謝狼大精彩的分享^^"
那外接式POWER還蠻特殊的~

网友(2009-10-16):
這顆是精英準系統用的外接式power 我有一套連機殼 只能用itx的板子

网友:
欸, 那顆高壓電容就不少$$了.

网友:
又是電容器
若是要玩的話真的需要電容表才會方便

网友:
謝謝大大精采的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A:
真棒的維修紀錄~~
這台電源供應器我也有耶.....
超好用的...我都拿來測試液晶.....尤其是聲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棒的維修紀錄~~
這台電源供應器我也有耶.....
超好用的...我都拿來測試液晶.....尤其是聲寶的...

之前在商場垃圾桶撿到一部(沒看見主機,可能被先撿走了),修好後直接改裝輸出端子,變成桌上自製CCFL檯燈及修好的螢幕測試用專用電供。
該電源有個特色是風扇會隨著輸出電流改變轉速。

网友:
狼大您好:
我是門外漢連三用電表也不會用,不知哪可以學到,請您指點一下。
“謝謝您”

楼主:
新手區有不少教學文章,可以先去看看~:)

网友:
謝謝狼大:
         找到新手區了,我會好好拜讀。

网友(2009-11-28):
電容有時外觀ok也是壞的,還是要儀器測量

网友(2010-03-30):
謝謝大大地維修紀錄...那個電容並聯 真的很酷!!

网友:
所以還是必須拆下一一量測

网友(2010-04-29):
狼大這篇近拍真是經典 居然連焊點都能拍的那麼清楚

网友:
原來電容並聯也可以替代高uf值的大電容,學到了!感謝狼大。

楼主:
不過並聯須盡量縮短接腳,以免接線造成阻抗,且最好距離相同,上面照片中左邊的Y型並聯方式會較右邊的T型並聯方式好。

网友:
狼大真是達人,
電容可以用並聨代用,
我都沒想到,
看來要重新讀基本電學了吧,
感謝狼大的教學文章,

网友:
最近有買一支電容表 台幣600的說 不錯用 有興趣可以去Y拍看看..不過好像是大陸製ˊˋ
還是有點擔心ˊ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狼(大)  您好 !
1000uF X 2 可以用 1 顆 2200uF 代替 ,  當 2200uF X2 = 4400uF 再加上 100uF 就更接近 4500uF 了 !  這樣就不必用 1000uF X 2 並聯方式佔用空間 ,  給您作為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大)  您好 !
1000uF X 2 可以用 1 顆 2200uF 代替 ,  當 2200uF X2 = 4400uF 再加上 100uF 就更接近 4500uF 了 !  這樣就不必用 1000uF X 2 並聯方式佔用空間 ,  給您作為參考 。 ...

手邊沒有,所以採現有零件直上~

网友:
感謝狼大精彩的分享:) :) :) :) :)

网友(2010-06-04):
找出多年前與狼大一樣的故障電源,終於有救了
拆下比對狼大的照片,她好像少了兩個零件,(1)水泥電阻 (2)二級體
拜託狼大協助看一下型號及色碼,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商場垃圾桶撿到一部(沒看見主機,可能被先撿走了),修好後直接改裝輸出端子,變成桌上自製CCFL檯燈及修好的螢幕測試用專用電供。
該電源有個特色是風扇會隨著輸出電流改變轉速。 ...

請問狼大,修好後,我可以改變輸出端,用來作為車用電池的充電器嗎?

楼主:
可以改二次側回授,但要一併修改監測電路,加高OVP範圍,不過電池充電器充電需要恆流控制,此電源可能不適合。
元件的話要把電源從桌下挖出來看。

网友:
雖然不是很了解,無論如何,謝謝狼大。
我會繼續努力去了解的。

网友:
請問誰可以幫我修   我也有一個一樣的

网友(2010-09-24):
小弟 剛學習維修電源 想向你學習
我見你用 5粒 1000UF 16V 代用 1500UF 16V 3粒
你的手法非常強 從來未見過
我手頭上有部 26吋 LCD TV
電源板 有兩粒 680UF 35V 的 電容 爆了
我身邊 只有 680UF 25V  .560UF 35V
330UF 35V .470UF 35V 100UF 35V

网友(2010-10-29):
我愛圖文並茂啊

有圖有真像

很棒

网友:
原來...電容 還可以並聯使用...受教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