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系列P+I板無背光、電源燈閃爍、無電源故障檢修。

楼主(2009-08-03):
這是VIEWSONIC VX系列LCD常使用的P+I板

此P+I板為全漢代工,除燈管高壓外僅輸出12V給A/D板。

可以見到12V輸出端的CAPXON電解電容鼓起,代表已經失效了。

靠近高壓電路端可以依照上圖所示點測量電源+12V輸出、接地(GND)、OUT1是上方高壓電路輸入電源,OUT2是下方高壓電路輸入電源,這裡高壓電路輸入電源會比12V低,電壓值會隨亮度設定而有不同。
若是無電源,則12V端無法測得正常的12V輸出;若是電源燈閃爍,則12V端會呈現跳動現象,表示有過載情形,因為12V輸出並無安裝保險絲,此時要測量OUT1與OUT2,若是其中一者對地為低阻抗,表示高壓電路有故障,一般常見的經驗是上端高壓電路因為溫度高,故障機會比較大。
紅框內的是高壓電路振盪用電容,透過變壓器繞組+電容以LC振盪方式控制兩電晶體交互導通,使流入初級繞組的電壓極性一直變換,便可在次級繞組獲得高壓輸出。

振盪電容也會受到該處高熱的影響而損壞,有時外觀會如下圖右邊般膨脹(左為正常),有時則不會,最好以電容表檢查。

當振盪電容損壞後,位於升壓電路區背面紅框中的四枚電晶體也會有擊穿損壞的現象,為編號DK的SMD電晶體,可使用電表透過其B/C/E腳確認電晶體是否已經擊穿。
另外,若背光控制失效(恆亮)或是OUT1/OUT2無電壓輸出(無背光),且上述四枚晶體短路及12V無電源狀況已經排除的話,需檢查藍框內AO4812雙包裝N-MOSFET是否也已經損壞,若是確認該MOSFET正常,則可能是控制電路或IC的異常。

正常來說,更換完故障電容及晶體並把各焊點檢查是否有錫裂/假焊後,P+I板就可恢復正常。

別忘記順便檢查交流輸入端400V 100uF電解電容的好壞,仍舊是無12V電源輸出的話,可能是電源電路SG6841S PWM IC或CEF04N6一次側開關晶體故障,要往這方面查修。
曾經有過經驗是該電容已失效無容值,交流整流後的漣波衝擊開關晶體,同時造成PWM IC的損壞。

网友:
謝謝狼大的分享.~ 很詳細 ~恩恩 ~

网友:
狼大的文章看的越多,學的越多收獲越多,推......

网友:
狼大的維修文寫的比書還要好,不但照片清晰、步驟詳細又明瞭,看來買書的錢可以省起來去買一些實用的工具卡實在!
在這不景氣的年代裡,謝謝 狼大無私的分享,感恩!

网友:
狼大的文章都超用心的...就像在寫報告一樣..連帶有可能會發生的情形也詳述了..很精彩很利害..
感謝狼大用心分享^^

网友:
幾天沒來這,一上來便發現如此精彩的維修文,也認識DK的SMD電晶體,謝謝狼大無私

分享經驗....

网友:
感謝狼大的分享
小弟的 viewsonic vx系列的顯示器在8日時故障了,顯示器開機後3秒後黑屏
目前沒勇氣拆下去修
不過還好還在保固中,想請公司收回去修

新手發言,如有錯誤,煩請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
大大修理液晶的功力,真是厲害,也謝謝你無私的分享。

楼主:
最近又修了一部VX912
同樣是上方升壓電路振盪電容異常導致升壓電路損毀,更換掉危險電容、兩顆SMD DK晶體、150nF MPP電容後就恢復正常。

故障P+I

故障P+I

故障振盪電容

故障振盪電容

容值已不正常150nF→0.2nF

容值已不正常150nF→0.2nF

修好燒機中

修好燒機中

网友A(2009-09-04):
我有一块LENOVO的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是在雨天被雷击穿的。电容爆,板子上的电路烧断。在换好所有电容,用飞线连接烧断的两端之后,加电,保险烧。
请问是哪里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LENOVO的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是在雨天被雷击穿的。电容爆,板子上的电路烧断。在换好所有电容,用飞线连接烧断的两端之后,加电,保险烧。
请问是哪里故障?? ...

通常是橋式整流、一次側開關晶體或PWM電路異常會導致一加電即斷保險絲,且保險絲內會呈現焦黑爆毀狀(代表短路電流大),請檢查這些元件的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精闢的講解,非常受用~
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
~ 在書店都找不到 交換式 power 或液晶螢幕的維修書 不知道各位大大 要不要出一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吧. 書局一堆 交換式, 切換式, 開關式的電源的書.
建興, 全華都有, 怎麼會說沒有勒?

网友C:
這些書都是講原理講設計 沒看到講修理的書
我覺得不知原理只能修理特定問題
知道原理和知道修理還是有許多不同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些書都是講原理講設計 沒看到講修理的書
我覺得不知原理只能修理特定問題
知道原理和知道修理還是有許多不同

其實知道原理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從原理,搭配量測來找出故障點,而維修大多是經驗分享,對於處理大量且特定故障比較快速,但若是遇到新故障就會"卡住"。

网友:
每日必來朝拜,挖到寶哩

感謝狼大無私.

桌面那張畫的優ㄛ

网友:
oh ya
..終於找到DK這顆晶體的真實之名了
....2SC4672

再次感謝狼大的幫忙:)

64.49 KB, 下載次數: 392

楼主:
真不是蓋的~感謝您分享的資訊~

网友D(2009-10-08):
狼大~我手邊也有一塊相同的P+I板..不過R321、R327、R325燒毀看不到編號,如果狼大手邊還有這塊板可否幫忙看一下編號..謝謝!!

网友:
終於看見狼大的全貌了
最後那張LCD螢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狼大~我手邊也有一塊相同的P+I板..不過R321、R327、R325燒燬看不到編號,如果狼大手邊還有這塊板可否幫忙看一下編號..謝謝!!

R321:150歐姆 R327:330歐姆 R325:無標示,不過實測應是1M以上。

网友:
狼大~謝啦
趕緊去找廢板上有無可用零件~~

网友(2009-11-07):
不是學工的......

要怎麼把原本的電容拆下來? 又要怎麼把新電容焊上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爬一下文或利用版內的搜尋功能, 有不少版文有討論! 加油!

网友:
狼大 麻煩你如果還有這台幫我看一下LVDS線接AD板 還有2塊板子相接 這2條線是怎麼插的
我想知道腳位,如果您能拍照的話

最 近幫朋友修這台,壞的零件一樣是P+I 板 3個電容朋友自行更換了,我查修後換了2顆DK 電晶體 跟其連接的電容
但開起來是白屏,面板有用其他套件點是ok的!
我在猜可能朋友屏線接錯!!

楼主:
連接器上面有箭頭(或是有白點)是標示第一腳處。
第二片信號處理板JP1接A/D,JP2接Panel。
白屏就要檢查A/D送給Panel的電源及屏線/信號線是否正常。

PS:只有VX724/VX924有掛信號處理板。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裡有賣
NPN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13681013賣完了。
2SC4672 ROHM Low Frequency Transistor (50V, 3A) MPT3
這裡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42875262

网友:
請問港都狼仔~那顆你說  150uf  mpp   那個上面看是寫250?那是150還是250?
謝謝~!

楼主:
250是耐壓,154 = 15 * 10^4 pF = 0.15uF

网友:
250是耐壓! 150nF不是150μF哦!差很多!差1000倍!
那顆是0.15μF 250V 的意思

网友:
原來這顆DK的編號是這個,難怪直接搜尋DK都找不ˇ到,感謝提供資訊阿

网友:
狼老大 感觸良多....  那台LCD 我也一台.... 送給別人修  花了1500 ....  看到這顆螢幕 特別有
"心痛的感覺"  ...  這也是 我自學 維修的 的動力來源    ... 受易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些陣子我的VX924也走向罷工
剛開始也只是螢幕閃爍了一下....(別鬧了...才半年多前保固內送修耶!!)
還以為她耍點小脾氣...接著...就...連畫面也不顯示了 ....
開始綠燈閃爍..黑屏....重開一樣不理我...
不願相 ...

你只要把實例版的通通看完...你因該就知道這些專有名辭的簡稱了....
說真的~~~我也都是聽人家說..看人家的實作...看久了也知道...

楼主:
VX系列螢幕內部通常長這樣,右邊P+I,左邊A/D,VX724/924會在A/D上方多一子板。

P+I就是Power + Inverter的簡寫,表示整合電源電路及高壓升壓電路。

電容在下都盡量選NCC或Rubycon耐溫105度長壽產品,VESA固定孔是給螢幕旋轉架/壁掛架等固定使用,兩者其螺絲尺寸與孔位距離均須符合VESA標準。

网友:
謝謝狼大的分享!!感恩哦!!

网友:
真是感謝狼大~小弟來此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2009-12-10):
上來此網站真是受益良多…
感謝狼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H:

DK的SMD電晶體,大大PO的網址 NPN型已沒貨了,哪裡還可以找到這DK(2SC4672)晶體啊!!請問一下 PNP型(2SA1797)可以代用嗎??接點要改嗎??找不到東西快發瘋了....................救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NPN PNP 是不一樣的,不能代用,會出問題的

我大約還有700顆,2sc4672
不過上面是打 DK QT,我不知道QA QT 有什麼不同,是廠牌嗎??
拿來用,是沒出過問題…
以前買的,我也是找到發瘋…一氣之下,買了1千多顆,結果用不完
如果您想要的話…請利用短消息吧

网友:
好實用的教學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
2SC4672 已為改無鉛制程 2SCR533P

228.96 KB, 下載次數: 91

网友:
請問大大是如何由那個DK電晶體代碼去找到編號的,真利害,每次看到主動或是被動SMD元件,出現代碼就拿它沒折,想要買零件或是想要查特性都無從查起,謝謝!

网友J(2010-01-09):
DK(2SC4672)可以代用的SMD電晶體
2SC4521
2SC4409
2SD1623
DG(2SD1624)

网友:
這一系列產品好像就這部分故障率最高
再來就是無電源或電源飄動

网友(2010-03-06):
謝謝大大的維修技術分享
看了這篇讓我受益良多
省了送修的銀子!

网友:
無論在哪個論壇看到狼大的文章都是獲益良多:)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維修分享
我的三隻小鳥VX照你的方式更換掉
就這樣給它修好了
再次謝謝大大!

网友K:
請教狼大,小弟現正碰到此案例,DK無擊穿,相關電容更換電路板全面補焊後即可正常運作,但熱機後,按一下電源按鍵在開啟,就出現綠燈閃爍現象,out1與out2電壓呈現跳動現象(連AD板上的1117L的電壓也亂跳),感覺是某個元件只要過熱,重新通電就異常,請問該如何下手查修,謝謝
PS.若直接將插頭拔起過一會再插上,就又呈現正常

网友:
看了狼大的維修實例真是沒話說.又學了一些慨念.感謝狼大大~~

网友(2010-04-09):
惠我良多感謝

惠我良多感謝惠我良多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教狼大,小弟現正碰到此案例,DK無擊穿,相關電容更換電路板全面補焊後即可正常運作,但熱機後,按一下電源按鍵在開啟,就出現綠燈閃爍現象,out1與out2電壓呈現跳動現象(連AD板上的1117L的電壓也亂跳),感覺是某個元件只要過熱,重 ...

若是12V也跟著跳,那表示電源部分仍有異常未解決,熱機後故障有時是一次側MOSFET或是PWM IC異常。
通常出現在曾經嚴重過熱、基板變色的機子上。

网友:
解說真是精闢
圖文並茂
這應該可以算是教學文章或是技術通報了

网友:
狼大的圖文並茂講解,真是精采
收穫良多

网友:
港都狼仔大,你是lcd維修高手喔!
也是電子高手吧!
謝謝你的熱情提供

网友:
就是看了這篇維修的指導,才鼓起勇氣修好了螢幕,謝謝!

网友:
好樣的

好樣的
叔叔真的有練過。是我學習的榜樣

网友L(2010-06-22):
請教狼大

狼大
小弟我手邊也有一台
可是PI板壞得太嚴重 小弟直接用PI公板
結果螢幕沒多久開始閃爍
後來懷疑是燈管壞掉 所以 另外先使用全新的燈管來測試
結果一樣燈管依然閃爍
請教狼大 問題會出現在AD板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J:
DK(2SC4672)可以代用的SMD電晶體
2SC4521
2SC4409
2SD1623
DG(2SD1624)

請問 gtorpo 大大您是用什麼方法查詢代用的SMD電晶體、MOS替代 ....
可以教教我分享一下資訊嗎? 感恩~感恩~

网友:
看了狼大的詳細解說,與各前拜的加注解,受益良多.謝謝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趕緊吸收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狼大
小弟我手邊也有一台
可是PI板壞得太嚴重 小弟直接用PI公板
結果螢幕沒多久開始閃爍
後來懷疑是燈管壞掉 所以 另外先使用全新的燈管來測試
結果一樣燈管依然閃爍
請教狼大 問題會出現在AD板上嗎?
謝謝 ...

開始閃爍可能是P+I公板與AD間的BL ON/OFF(背光點滅)與ADJ(亮度調節)信號出了問題,可以在閃爍時測量這兩個腳位電壓有無問題或是先斷開ADJ測試看看。

网友:
感謝狼大.來此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
回复 网友M:

請問狼大  VX924 電源燈不亮

換過壞掉的電容後 狀況還是沒改善

測量 SG6841S PWM IC 第三腳 只有2.9V 第7腳只有0.2V

測量 100uf / 400V 電容 只有158v

測量 編號 L111 元件 輸入110V  輸出 110V (我不確定那是不是變壓器)

請問我的問題大概出在哪???

楼主:
應是屬於功率級一次側電路未啟動,可以往PWM IC、開關晶體及其周邊電路下去檢查。

网友:
回复 网友N:

請問狼大

PWM IC 第三腳 正常的電壓是多少??

編號 L111 元件 輸出電壓 正常因該是多少??(懷疑是這個壞了 輸入跟輸出都一樣 長的又像變壓器)

還是說 是100uf /400v 的壞了(這個本來壞了 更新過)

网友:
回复 网友O:

視設計而定,但電壓只有2.9V,不正常。
順藤摸瓜,由第三腳往回抓,會有電阻降壓下來取得。

大大您若有需要,請您可以在顯示器維修另開一個貼子來討論喔!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因為我是新帳號 還沒回覆10篇 好像不能貼圖

只能用文字敘述問題 怕講的不清楚 所以沒有開新文章

看來我還是先把 疑似變壓器 換掉看看好了 (不知道好不好買)

謝謝大大的幫忙 如果還有問題 再請大大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Q:

經過不斷的測試 可能是 PWM IC故障 因為第三腳電壓 6V 第七腳 還是接近0V

放棄維修 我的技術 還沒辦法更換IC

利用外加12V電源測試 螢幕正常啟動 也運作正常

想請問 我可以加個變壓器在裡面 替換掉原來的嗎??

有哪些元件可拆掉??

楼主:
可以,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1125-1-4.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R:

謝謝大大的解答

真是受益良多 感謝

网友:
感謝分享,又多學習了一種

网友:
謝謝狼大熱情分享, 好想從狼大這裡學東西喔!

网友(2010-07-25):
疑問???

今天我的VX924也壽終正寢!!用了快5年了,剛開始是先白屏!!螢幕關掉後休息一下又正常,但後來參考狼大檢修方式!!換掉2顆470uf重新開機,一開始電源燈也是一閃一閃!!但就是不顯示!!其+12V量測值為12.3V,Vout1&Vout2=12.2V,後來閃完了之後!!就再也開不起來!!電源燈也一直熄滅!!不曉得是什麼原因喔?有人遇過這樣嗎?該不會是A/D那邊出問題吧!!還有高壓端原本4個接線是怎麼接的啊?

楼主:
高壓電路有異常,短路下連帶使電源電路也有故障。

网友S:
請教狼大!!

我重新焊了一下,+12v接上量測為12.3V,其於VOUT1與VOUT2皆為12.2V不動,一開始開機正常,後來電源燈又一閃一閃的,我量測+12V,它會掉到0V又回到12.3V,請問狼大這又是哪裡出了問題呢?是+12V端出了問題是嗎?謝謝!!

网友:
狼大請教你:
1.那2顆變壓器損壞的機率大嗎?
2.如果2顆DK晶體跟危險電容都換了,阻抗也都正常.
但是上電後畫面瞬間2秒後黑屏,DK晶體又燒了.這是啥原因造成.請賜教!謝謝

楼主:
1.不大,目前還沒遇過壞的,但若是有嚴重變色情形,表示可能有問題。
2.0.22uF振盪電容也要檢查,更換時不要換到麥拉,必須使用金屬皮膜電容,另外變壓器兩旁的電阻若有變色,也需檢查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重新焊了一下,+12v接上量測為12.3V,其於VOUT1與VOUT2皆為12.2V不動,一開始開機正常,後來電源燈又一閃一閃的,我量測+12V,它會掉到0V又回到12.3V,請問狼大這又是哪裡出了問題呢?是+12V端出了問題是嗎?謝謝!! ...

若是斷開高壓電路後電壓恢復正常,表示問題仍出在高壓電路上

网友:
感謝狼大的賜教,回頭再把那塊板子仔細處理.感恩!

网友:
感謝狼大!!謝謝!!我會再看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斷開高壓電路後電壓恢復正常,表示問題仍出在高壓電路上

狼大我試了.....沒接高壓那+12V很穩....接了就會這樣一開一關的....那還要從那看呢? 電晶體都沒問題都有β值!!會是燈管問題嗎?謝謝!!

楼主:
接AD不接高壓12V仍正常嗎?
若是晶體已經檢查,則需測量週邊電路對地是否有阻抗異常,另外檢查升壓變壓器繞組有無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AD不接高壓12V仍正常嗎?
若是晶體已經檢查,則需測量週邊電路對地是否有阻抗異常,另外檢查升壓變壓器繞組有無異常

狼大我今天用清潔劑把背板刷乾淨!!上機就OK了!!彩屏加背光全都正常!!但燒機沒多久!!又白屏了啊!!

楼主:
白屏是指有信號輸入下還是未有信號輸入下?
若是有信號輸入下,則AD須檢查(12V轉5V及3.3V的電源電路因為靠近P+I,電容容易受熱影響),若是無信號或是關機白屏,則後方控制背光亮度及開關的MOSFET有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屏是指有信號輸入下還是未有信號輸入下?
若是有信號輸入下,則AD須檢查(12V轉5V及3.3V的電源電路因為靠近P+I,電容容易受熱影響),若是無信號或是關機白屏,則後方控制背光亮度及開關的MOSFET有異常。 ...

謝謝狼大!!我最後查線路那ATC1563CS就是Boost降成5V其周圍有4顆電容(22uFx3)(330uFx1)都換掉,再把ATC1563CS有假焊點的焊一焊,最後送給L1117轉2.08V與1.26V
這是正常值!!就電源燈不閃了!!顯示也正常!!最重要的是焊完記得用松香清潔劑把板子刷一刷!!這板子的假焊點還不少呢!!目前燒機中!!謝謝!!

网友:
感謝狼大無私分享,對LCD顯示器如此深入剝析,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M:

請問板大~~
H154J C 250MPP4這顆電容旁邊的變壓器的型號嗎?

楼主:
升壓變壓器編號是SPI 8TJ00029,不過目前還沒遇到壞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T:

高壓板上有2顆阿~~量出來的數值不一樣

楼主:
二次側不同嗎?手上兩顆二次側都在410~420歐姆間。

网友:
請問這台VX912要怎麼拆
直接後面背版四顆螺絲拆開
即可嗎

然後直接向前拉嗎

不太敢扳

楼主:
鬆開後方角落處的四個螺絲,小心撬開邊緣卡榫,就可以拆下後殼。

网友(2010-09-15):
好棒的圖解說明,謝謝狼大。
小弟手上剛好有一台完全不過電的,對LCD一知半解。
不過先來更換一些電容和零件試試看。

网友:
版大詳細精闢的解說,吸收新知,非常受用~
感謝版大分享

网友:
請問前輩們..

電源板 : 12V/OUT1/OUT2 皆量不到電壓
SG6841S PWM IC : Pin3/19.33V Pin7/16.65V
CEF04N6 : PinS/PinD皆為0V PinG/150V

這樣子是不是表示CEF04N6已經損壞??

楼主:
未有12V表示
1.電路未起振→檢查一次側
2.12V輸出端有短路→檢查二次側及背光高壓電路

网友:
未有12V表示
1.電路未起振→檢查一次側
2.12V輸出端有短路→檢查二次側及背光高壓電路 ...
引用 楼主:

狼大! 壞消息...
昨天搞到凌晨... 陸續的把電阻/電容拆下來量,
有量到一次8V輸出後, 現在又量不到電源了...
更慘的是SG6841S Pin3祗剩2.xV, Pin7已經無輸出..

一次側指的是AC進來的部份?? 這部份到SG6841S/CEF04N6時, 電壓就不見了!
12V輸出端有短路, 那來量看看狼大提到的幾個電晶體看看!

楼主:
可以先測量12V對地阻抗,就可以知道二次側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可以先測量12V對地阻抗,就可以知道二次側是否存在短路。
引用 楼主:

JP1(12V)/JP3(GND) 阻抗會漂?? 從14M一直往下降???
二次側及背光高壓電路 >> 應該往那下手??

請狼大指導!! Thanks!

楼主:
若是確認二次側無短路情形,則故障點鎖定在一次側,較常故障的有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PWM IC及開關晶體。
另外可以再測量OUT1/OUT2與GND間阻抗,確認背光電路有無異常。

网友(2010-10-19):
報告狼大~~ 修好了!!
SG6841S今天到料... 換上去後 V1/V2 就有12V了!!
原則上手上這一片祗要將電容全數換掉, 再換上一顆SG6841S即完成修復!!

謝謝狼大一再指導!!

楼主:
SG6841一般是壞一次側400V 100uF電容時,才會跟MOSFET一起壞,平常若是發現得早,通常只要全換二次側及處理背光電路就可以恢復。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非常詳細

网友:
謝謝狼大無私

分享經驗....

网友:
拍拍手~~
叫好~~
的確很精彩~~

网友:
謝謝狼大精闢的分解檢修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
我手頭上也有一片這樣子的板子,開機LED閃爍..
換過電解電容、DK、高壓電容、變壓器、4812、431、光耦..等
最後還是同樣狀況...LED閃爍
經過分析..將電源與高壓分開,單獨電源..12V正常..
但是P+I後,電源全都會漂..無法原版修復,不得已只好換新版給客戶
請問狼大..高壓部分還有哪些零件會常出現問題...?

楼主:
高壓電路D9、D10短路也會使高壓電路啟動瞬間因過載使電源燈閃爍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2010-11-26):
我想請問一下,U320是什麼零件,接到此板時對方已經把它給拆了,謝謝!!

楼主:
U320就是SG6841 PWM IC

网友:
太有幫助了~
感恩啊

网友:
那天剛好也修一台VX924
不小心短路12v,原本100uF那顆也有問題
應該也是U320也掛...改天我再找殺肉料來修看看

楼主:
不過說實在話,若是整片已經燒到不成板形的,改上一顆12V 4A電供比較快
若是高壓區還正常可以繼續用

网友(2010-12-29):
感謝港都狼仔,正好有一台VX的機器拿來練手,謝謝~

网友:
小弟今天也收到一台VX系列的 那2個MOS應該也燒了
代用的還真難找...

楼主:
曾經看過前一手維修者用C5707去代DK

网友:
小弟剛確認了一下 我那2個MOS 是9973GH 一樣能用C5707替代嗎??
我那台是VX2255WMB

楼主:
那是不同型的高壓板,就不能這樣代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狼大
9973GH 網路上有人賣..可是加上全部電容都要換 決定直接買塊新版來換
這塊板就留著備用吧

网友:
看狼大在修真是有條有理,不像我都是用猜的,配服…

网友:
這裡有賣
NPN型
賣完了。
2SC4672 ROHM Low Frequency Transistor (50V, 3A) MPT3
這裡有賣
引用 网友U:

為什麼台南的南一電子要賣35元,而網路只要4元,真的差太多了…
請問各位大大~有什麼管道可以向公平會申訴的呢?

网友:
市場機制吧!用網購較方便快速。

楼主:
拍賣要等,而電子材料店可以馬上入手,量少又急的買現貨,大量不急就買拍賣,就看個人選擇囉~

网友:
請問一下,原情形是上電有畫面但是有好幾條橫向的紅色條紋,紅色條紋會閃爍
我打開換過電容 470uf/25v  330uf/25v  (這三個都有爆)
又發現有 154 250V 電容有裂痕,所以也有更換MPP 電容
但是一樣會出現紅色條紋,在拆裝過程中有突然變好一次,再開機又發生
我也有更換過 100uf/400v 高壓電容試過,狀況一樣
請教一下,還有什麼東西有可能會壞, 請大大開釋一下
謝謝~~~

网友:
自問自答
我剛剛去碰觸背板上方的排線,紅色條紋就不見了
我用鋁箔紙包排線,現在裝好機殼熱機測試了
原因應該是排線接觸不良或是干擾
現在熱機看看會不會再發生了,謝謝~~

楼主:
屏插口沒裝好、接觸不良或是屏線有內斷,都會使顯像出現異常

网友:
每日必來朝拜,挖到寶哩

狼大的文章看的越多,學的越多收獲越多

感謝狼大無私.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2011-08-15):
常常看見振盪電容的形狀,如有故障了,不知如何能購買到合適

回复 网友V:

hcz09大大
很支持您的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W:

它上面標示 H154J D 250MPP2,容值是150nF,我有拆下來量過。
154J 是電容量 → 15 x 10000(單位為pF) = 150 nF
J表示誤差為+-5%

网友:
回复 网友W:

那顆標示 H154J D 250MPP2,我有拆下來量,是150nF。
154是電容值 = 15x 10000pF = 150nF
J是誤差為 +-5%內

网友:
感謝郎大的清楚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