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CPU供電

楼主(2009-08-03):
請問大大要如何量CPU供電呢?
我工作的工具只有電錶可以用,
痲煩各位大大幫忙囉

网友:
把CPU裝上去,用三用電錶,黑棒接地,紅棒直接量Choke的腳靠近MOS那邊的,那個就是CPU的電壓。

相關文章很多可以參考看看,裡面有更詳細的圖文說明。

加油!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231&extra=page%3D1
這篇有許多主板的測試點,慢慢學吧
裡面的上管和下管,就是和cpu供電有關的

网友(2010-06-29):
謝謝你的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