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兩個小零件及測量方式

楼主(2009-08-03):
想請教圖中這兩個黑色小零件是什麼名稱?怎麼判讀?
因為以它上面標的碼去查DATASHEET都找不到,
不知道怎麼量,無法判斷有沒有故障.

网友:
這是SMD元件,這裡查看看有沒有相關資訊。
http://tkb-4u.com/codes-and-markings/smd-codes-markings/database

Y3是顆0.3W 13V齊納 BZX84-C13,另一顆看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指點,找這些小零件頭好痛啊.
再請教狼大,Y3p 22 後面的 p 跟 數字 22 有意義嗎??

网友:
這就要看製造商,有些有意義,有些只是批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