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紅圈內的電路有何作用?

楼主(2009-08-04):
PCB上的電路

那種彎彎曲曲的蛇行路徑、之前聽說是用在較高頻、防訊號干擾的地方

那如圖中那種看似斷線,細看下又不像斷線,也不像是生鏽的電路有何作用?

网友:
這是為了方便測試資料線、位址現居多......小弟猜的!
這是銅箔線故意不塗防焊漆的!

网友:
銅箔線故意不塗防焊漆......是用來量測信號用的
彎彎曲曲的蛇行路徑..........是讓一組一組資料線(或位址線)長度誤差能夠在一定的誤差值內,讓信號傳送接收皆能夠同步.

网友:
線路繞來繞去,以蛇行方式佈線,一般也是為了防止高頻傳輸產生串音現象,造成傳輸過程中資料錯誤!

网友(2009-09-23):
當微小電容?? 來調Phase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