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晶片的其中兩腳被焊在一起有沒有關係?

楼主(2009-08-04):
遇過幾次電子零件的接腳被多餘的焊錫焊在一起,如下圖紅圈內的兩隻接腳,有些並不覺得有甚麼異常狀況。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例子是因接腳被焊在一起而有哪些異常狀況?

像這類接腳被焊在一起,有無甚麼方法來判別是不是一定要將其解焊?有沒有較好的解焊方法?

网友:
要依照當時的電路設計來決定,有看到可直接解焊掉沒關係!一般焊在一起的,下面銅箔也是相連的!

网友:
這就要看ic資料,有的腳位是空接無用的,可以如此,但是還是建議用吸錫線清潔乾淨比較好.

网友:
有沒有較好的解焊方法?
多練習 ~這種用銲槍 拖..很好拖開的阿 ~銲槍 清乾淨 用助焊濟 輕輕一潑.

网友(2011-01-29):
最好還是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