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大家貼文測試

楼主(2009-08-04):
最近論壇的主機好像有點怪怪的,如果有看到這篇的朋友,請每個人隨便回覆數篇,協助公司MIS找到問題。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先來搶頭香..........!

网友:
使用一般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論壇的主機好像有點怪怪的,如果有看到這篇的朋友,請每個人隨便回覆數篇,協助公司MIS找到問題。謝謝!

使用引言的回覆

网友:
這是快速回覆含標題

使用快速回覆,啊不夠長~~

网友:
這是回覆加附件

网友:
呼..呼....
123.....123....123
麥窟試驗.....
麥窟試驗.....
麥窟試驗.....

网友:
呼..呼....
喂.....喂....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网友:
我是 [潛水客] 最近老上不來 !!!

差一點悶死了 !!!

我浮上來了 ~~~

各位大大大大好好 ~~

bye ~~~

网友:
診斷卡訊息表 ~~~

1. AMI BIOS的POST CODE列表 v6.24
D0 己經關閉NMI,並且儲存中央處理器的ID.
開始檢查初始設定程式的總和檢查值
D1 設定DMA的初始狀態,執行鍵盤控制器的BAT測試,開始更新記憶體中的資料,並且進入4GB的平坦記憶體模式
D3 開始設定記憶體的大小
D4 進入真實模式,執行OEM修補程式,及設堆疊
D5 啟動E000位址上的ROM記憶體
將初始設定程式複製到第0個節區,並且準備將控制權移轉到第0個節區
D6 控制權己經屬於第0個節區
檢查(CTRL)(HOME)按鍵以及主BIOS的加總檢查值,如果(CTRL)
(HOME)的鍵被按下或是加總檢查值錯誤,則跳至E0檢查點,否則跳至D7檢查點
D7 將控制權交給界面模組
D8 準備將主BIOS的執行程式碼 (runtime code)解壓縮
D9 準備將控制權交給 shadow RAM中的主BIOS
E0 己經設定主機板上軟碟控制器(如果存在)的初始狀態
準備測試512K的基底記憶體
E1 設定中斷向量表的初始值
E2 設定DMA以及中斷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E6 啟動軟碟以及計時器的IRQ,啟動內部的快取功能
ED 設定軟碟驅動器的初始狀態
EE 開始尋找軟碟A:中的磁碟片,並且讀取碟片上的第一個磁區
EF 軟碟讀取錯誤
F0 開始在根目錄中尋找MIBOOT.ROM的檔案
F1 根目錄中沒有MIBOOT.ROM檔案
F2 開始讀取及分析FAT表,以尋找MIBOOT.ROM檔案所佔用的磁叢
F3 開始讀取MIBOOT.ROM檔案
F4 MIBOOT.ROM檔案的大小錯誤
F5 關閉內部的快取功能
FB 偵測快閃記憶體(FLASH)型態
FC 清除快閃記憶體中的資料
FD 對快閃記憶體進行程式規劃
FF 快閃記憶體的程式規劃執行成功
準備開始重新啟動 BIOS
03 關閉NMI
檢查暖開機(SOFT RESET) /冷開機(POWER ON)
05 設定BIOS的堆疊
準備關閉所有的快取記憶體
06 準備將被壓縮的POST程式碼還原
07 設定CPU的初始狀態
準備設定CPU資料區域的初始狀態
08 準備計算CMOS加總檢查值
0B 準備執行鍵盤BAT之前的所有初始設定工作
0C 釋放鍵盤控制器的I/B,將BAT命令送往鍵盤控制器
0E 準備執行鍵盤控制器BAT之後的所有初始設定工作
0F 寫入鍵盤命令位元組
10 準備發出23,24接腳的“阻隔/取消阻隔”(blocking/unblocking)命令
11 準備在開機過程中,檢查(INS),(END)鍵是否被按下
12 如果設定了“每次開機時,都設定COMS的初始狀態”,或是(END)鍵被按下,則設定CMOS的初始狀態
準備關閉DMA以及中斷控制器
13 己經關閉視訊的顯示,並且設定了B-埠的初始狀態
準備開始設定晶片組的初始狀態
14 開始測試8254計時器
19 準備測試記憶體的資料更新功能
1A 正在切換記憶體資料更新(Memory Refresh)信號線的狀態
準備檢查15us的開啟/關閉時間
23 讀取8042輸入埠,關閉Megakey GreenPC功能
將BIOS的程碼節區(code segment)設定為允許寫入資料
24 執行中斷向量初始設定之前的所有設定動作
25 準備開始設定中斷向量的初始狀態
如有必要,則將密碼清除
27 執行顯示模式設定之前的所有初始設定動作
28 準備設定單色模式以及彩色模式的設定
2A 開始設定所有匯流排(系統,靜態,輸出裝置)的初始狀態(請參閱相關匯流掛的附錄說明)
2B 如果在檢查可選用的視的視訊ROM之前,必須先執行任何的設定動作,則將控制交給這些設定程式
2C 尋找可選用的視訊ROM,並且將控制權交給這些記憶體
2D 如果在視訊ROM交回控制權以後,必須執行任何的處理動作,則將控制權交給相關的處理常式
2E 如果找不到EGA/VGA顯示卡,則執行顯示記憶體的讀寫測試
2F 找不到EGA/VGA顯示卡
準備執行顯示記憶體的讀寫測試
30 顯示記憶體的讀寫測試成功
準備執行掃描線回歸的檢查
31 顯示記憶體的讀寫測試或是掃描線的回歸檢查失敗
準備檢查其它顯示記憶體的讀寫測試
32 其它顯示記憶體的讀寫測試成功
準備檢查其它的掃描線回歸
34 視訊的顯示檢查己經結果
準備設定顯示模式
37 己經設定顯示模式
準備在螢幕上顯示開機的訊息
38 開始設定不同匯流排(輸入,IPL,一般裝置)的初始狀態(請參閱相關匯流排的附錄說明)
39 顯示不同匯流排的初始設定錯誤訊息(請參閱相關匯流排的附錄說明)
3A 讀取和儲存游標的新位置
準備顯示“按下列(DEL)鍵”的訊息
40 準備描述表格(descriptor tables)
42 進入虛擬模式,並且執行記憶體的測試
43 啟動診斷模式的中斷功能
44 設定初始資料,以便檢查0:0位址上的資料迴轉(MEMORY WRAP)
45 己經設定資料的初始值
準備檢查0:0位址上的資料迴轉,並且測試系統記憶體的大小
46 己經完成記憶體的迴轉測試
己經完成記憶體大小的計算
準備寫入測試資料,以便對記憶體進行測試
47 己經將測試資料寫入延伸記憶體
準備將測試資料寫入640K的基底記憶體
48 己經將試資料寫入基底記憶體
準備找出M位址以內的記憶體大小
49 己經找到並且確認了1M位址以內的記憶體大小
準備找出M位址以外的記憶體大小
4B 己經找到並且確認1M位址以外的記憶體大小
檢查暖開機(soft reset),準備清除1M位址以內的記憶體資料,為暖開機做好準備(如果剛開機,則跳至4EH檢查點)
4C 己經清除1M以內的記憶體(暖開機)
準備清除1M以外的記憶體
4D 己經清除1M以外的記憶體(暖開機)
準備儲存記憶體的大小(跳至檢查點52h)
4E 己經開始測試記憶體(不是暖開機)
準備顯示第一個64K記憶體的大小
4F 己經開始顯示記憶體的大小,在記憶體測試的過程中,會隨時更新這個值,準備執行記憶體的循序以及隨機測試
50 己經完成1M以內的記憶體測試和初始設定
準備改變螢幕上顯示的記憶體大小,以反映記憶體的重新配置(relocation)以及shadow的設定
51 由於記憶體的重新配置以及shadow 設定,己經改變螢幕上的顯示的記憶體大小
準備測試1M以外的記憶體
52 己經完成1M以外的記憶體測試和初始設定
準備儲存記憶體大小的資訊
53 己經儲存記憶體大小的資訊以及CPU暫存
準備進入真實模式(real mode)
54 關機成功,CPU目前為真實模式
準備關閉邏輯A20連線,並且關閉同位檢查以及NMI
57 成功的關閉了A20位址線,同位檢查以及NMI功能
準備根據記憶體的重新配置以及 shadow設定,來改變記憶體的大小
58 根據記憶體的重新配置以及shadow設定,己經改變了記憶體的大小
準備清除“按下(DEL)鍵”的訊息
59 己經清除“按下(DEL)鍵”的訊息,並且顯示(準備開始DMA以及中斷控制器的測試
60 己經通過DMA頁暫存器的測試
準備執行DMA#1基底暫存器的測試
62 己經通過DMA#1基底暫存的測試
準備執行DMA#2基底暫存的測試
65 己經通過DMA#2基底暫存器的測試
準備DMA單元1和2的程式規劃
7F 正在啟動擴充NMI的來源
80 己經開始測試鍵盤
清除輸出緩衝器,檢查狀態己被凍結的按鍵,並且發出鍵盤重設的命令
81 鍵盤重設錯誤/己經找到狀態被凍結的按鍵
準備發出鍵盤控制器界面的測試命令
82 己經寫入命令位元組,並且完全域資料的初始設定
準備寫入命令位元組,並且設定環狀緩衝器(circular buffer)的初始狀態
83 己經寫入命令位元組,並且完成全域資料的初始設定
準備檢查機櫃上的安全鎖
84 己經檢查機櫃上的安全鎖
準備檢查記憶體的大小,看看它與CMOS中的值是否不同
85 己經完成記憶體大小的檢查
準備顯示軟性錯誤(soft error),並且檢查密碼或是跳過設定
86 己通過密碼的檢查
準備執行設定前的程式規劃
87 己經完成設定前的程式規劃
準備將被壓縮的SETUP程式碼還原,並且執行CMOS的設定
88 結束CMOS設定程式的執行,並且清除螢幕上的資料
準備執行設定後的程式規劃
89 己經完成設定後的程式規劃
準備在螢幕上顯示開機訊息
8B 顯示第一個螢幕訊息
顯示<WAIT…>訊息
檢查PS/2滑鼠,並且配置BIOS的延伸資料區域
8C 準備執行CMOS設定之後的設定選項規劃
8D 準備重新設定硬碟控制器的狀態
8F 己經重新設定硬碟控制器的狀態
準備設定軟碟
91 己經完成軟碟的設定
準備設定軟碟
95 開始設定不同匯流排C800上的可選用ROM記憶體(請參閱相關匯流排的附錄說明)
96 準備執行C800可選用ROM取得控制權之前的初始設定
97 己經成C800可選用ROM取得控制權之前的初始設定
準備檢查和將控制權交給可選用的ROM
98 己經完成可選用ROM的控制
準備執行可選用ROM交回控制權後的任何必要處理工作,並且啟動外部的快取功能
99 己經完成可選用ROM測試後的初始設定工作
準備設定計時器的資料域以及印表機的基底位址
9A 己經設定計時器的資料區域以及印表機的基底位址
準備設定RS-232的基底位址
9B 己經設定RS-232的基底位址
準備執行協同處理器測試前的初始設定工作
9C 己經完成協同處理器測試前的初始設定工作
準備設定協同處理器的初始狀態
9D 己經設定協同處理器的初始狀態
準備執行協同處理器測試之後的初始設定工作
9E 己經完成協同處理器測試之後的初始設定工作
準備檢查擴充鍵,鍵盤ID以及NumLock,準備發出鍵盤ID命令
A2 準備顯示任何的軟性錯誤訊息
A3 己經顯示所有的軟性錯誤訊息
準備設定鍵盤的按鍵速率
A4 己經設定鍵盤的按鍵速率
準備設定記憶體的等待狀態
A5 準備啟動同位檢查以及NMI
A7 己經啟動同位檢查以及NMI
準備執行E000可選用ROM取得控制權之前的初始設定工作
A8 己經完成E000可選用ROM取得控制權之前的初始設定
E000 ROM準備取得控制權
A9 E000 ROM交回控制權
準備執行E000可選用ROM交回控制權之後的初始設定工作
AA 己經完成E000可選用ROM交回控制權之後的初始設定工作
準備顯示系統的組態
AB 如果有必要,建立MP表格
AC 將壓縮的DMI資料還原,並且執行DMI POST的初始設定工作
B0 己經顯示系統的組態
B1 準備將任何的程式碼複製到特定的區域
00 己經將程式碼複製到特定的區域
準備將控制權交給INT-19h的開機啟機載入程式(boot loade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MI BIOS please refer to the Award website at http://www.ami.com.tw/

2. AWARD BIOS的POST CODE列表 v6.0
程式碼(16進位)/名稱/說明
C0 關閉晶片組 OEM相關-快取控制快取
1 處理器測試1 處理器狀態(1FLAGS)的確認,測試下列的
處理器狀態旗標:進位,零值,符號,溢位
BIOS會設定每一個旗標,確認它們都己被設定,然後清除這些旗標,再確認它們都己經被清除
2 處理器測試 除了SS,SP以及BP之外,利用資料型態“FF”以及“00”來讀/寫/驗証所有的CPU暫存器
3 設定晶片的初始狀態 關閉NMI,PIE,AIE,UEI和SQWV
關閉顯示功能,同位位元的檢查以及DMA
重新設定數學輔助處理器狀態
清除所有的頁暫存器,CMOS關機位元組
重新設定計時器0,1以及2,並且將EISA計時器設定為一個己知的狀態
設定DMA控制器0和1的初始狀態
設定中斷控制器0和1的初始狀態
設定EISA延伸暫存器的初始狀態
4 測試記憶態 為了避免RAM中的資料逐漸消失,系統必須定時更新其中的狀態,這個功能可以確保記憶體更新功能的工作正常
5 遮沒視訊,設定鍵盤的初始狀態 設定鍵盤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6 保留
7 測試CMOS界面以及電池的狀態 確認CMOS工作正常,偵測不正常的電池狀態
BE 晶片組預設的初始設定 利用開機時的BIOS預設值來設定晶片組的暫存器
C1 測試記憶體是否存在 OEM相關-測試主機板上的記憶體大小
C5 提前啟動Shadow OEM相關-提前啟動Shadow功能,讓啟動載入的過程更快
C6 快取是否存在 偵測外部快取記憶體的大小
8 設定低位址的記憶體 提前設定晶片組的初始狀態,測試記憶體是否存在
OEM晶片組設定常式
清除低位址的64K記憶體
測試第一個64K記憶體
9 提前設定快取的初始狀態 設定Cyrix CPU的初始狀態
設定快取的初始狀態
A 設定中斷向量表 利用SUPRIOUS_INT_HDLR來設定前面120個中斷向量,並且根據INT_TBL來設定INT 00h-1Fh的初始值
B 測試CMOS ROM的總和檢查值 測試CMOS ROM的總和檢查值:如果發生錯誤或是鍵盤上的插入鍵被按下,則載入預設值
C 設定鍵盤的初始狀盤 偵測鍵盤控制器的型態(可選用)
設定NUM_LOCK的狀態
D 設定顯示界面的初始狀態 偵測CPU的時脈
讀取CMOS的14h的位置,找出使用中的顯示型態
偵測並且設定顯示卡的初始值
E 測試顯示記憶體 測試顯示記憶體,在螢幕上顯示sign-on訊息
設定shadow RAM-根據Setup中的設定來啟動記憶體的shadow功能
F 測試DMA控制器0 測試BIOS的總和檢查值
偵測並且設定鍵盤的初始狀態
10 測試DMA控制器1
11 測試DMA頁暫存器 測試DMA頁暫存器
12-13 保留
14 測試計時器的計數器2 測試8254計時器0的計數器2
15 測試8259-1遮罩位元 輪流關閉和啟動中斷信號線,以確認8259通道1的遮罩中斷
16 測試8259中斷位元 輪流關閉和啟動中斷信號線,以確認8259通道2的遮罩中斷
17 測試8259中斷位元 關閉中斷功能,然後確認沒有一個中斷遮罩暫存器被啟動
18 測試8259的中斷功能 強迫啟動一個中斷,然後確認中斷的確發生
19 測試NMI位元(同位位元以及I/O的檢查) 確認NMI可以被清除
1A 顯示CPU的時脈
1B-1E 保留
1F 設定EISA模式 如果EISA非揮發性記憶體的總和檢查值正常,則設定EISA的初始狀態,否則執行ISA測試,並且清除EISA模式旗標
測試EISA組態記憶體的完整性(總和檢查值以及通信界面
20 啟動插槽0 設定插槽0的初始狀態(系統主機板)
21-2F 啟動插槽1-15 設定插槽1-15的初始狀態
30 設定基底和延伸記憶體 將256K至640K設為基底記憶體,將1MB以外設為延伸記憶體
31 測試基底和延伸記憶體 利用不同的資料型態,來測試256K至640K的基底記憶體以及1MB以外的延伸記憶體
注意:在EISA模式下,並不會執行這項測試,而在ISA模式下,也可以按下ESC鍵來跳過這個測試
32 測試EISA延伸記憶體 如果設定EISA模式旗標,則測試在設定插槽初始狀態時所找到的EISA記憶體
注意:在ISA模式下,並不會執行這項測試,而在EISA模式下,也可以按下ESC鍵來跳過這個測試
33-3B 保留
3C 啟動Setup
3D 初始設定以及安裝滑鼠 偵測滑鼠是否存在,設定滑鼠的初始狀態,安裝中斷向量
3E 設定快取控制器 設定快取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3F 保留
BF 設定晶片組的初始狀態 根據Setup的值來設定晶片組的暫存器
40 顯示電腦病毒保護功能是啟動
41 設定軟碟驅動器以及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設定軟碟驅動器控制器以及任何驅動器的初始狀態
42 設定硬碟驅動器以及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設定硬碟驅動器控制器以及任何驅動器的初始狀態
43 設定軟碟驅動器以及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設定所有串列埠以及平行埠(包括遊戲連接埠)的初始狀態
44 保留
45 偵測以及設定數學協同處理器的初始狀態 設定數學協同處理器的初始狀態
46-4D 保留
4E Manufacturing POST Loop或是顯示訊息 如果Manufacturing POST Loop接腳被設定,則重新啟動:否則顯示任何的訊息(也就是在POST中偵測到的任何非嚴重錯誤),並且進入Setup的狀態
4F 安全檢查 詢問密碼的安全性(可選用)
50 寫入CMOS 將所有的CMOS值寫回RAM記憶體,並且清除螢幕
51 載入之前的功能啟動 在載入(boot)之前,啟動同位位元查器,啟動NMI,啟動快取功能
52 啟動可選用的ROMs 設定任何在C8000h以及EFFFh之間可選用ROM記憶體的初始狀態
注意:當FSCAN的功能啟動時,則設定C8000h與F7FFFh之間的ROMs的初始狀態
53 設定的時間初始值 設定40h:BIOS區域中的初始時間
60 設定電腦病毒的保護 根據Setup的值,來設定電腦病毒的保護
61 設定開機的速度 設定開機的速度
62 設定NumLock 根據Setup的值,來設定鍵盤上NumLock的狀態
63 嚐試執行啟動載入 設定低堆疊
利用INT 19h來載入
B0 保護模式的中斷 如果中斷發生在保護模式
B1 未遮罩的NMI 如果發生了未遮罩的NMI,則在螢幕上顯示“要關閉這個NMI,請按下F1鍵,或者按下F2鍵重新開機
E1-EF Setup頁 E1-第一頁,E2-第二頁....等等
FF啟動載入
FF 開機 進行開機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ward BIOS please refer to the Award website at http://www.award.com.tw/

3. PHOENIX BIOS的POST CODE列表
代碼 POST常式的說明
02h 確認真實模式
03h 關閉不可遮罩的中斷(NMI:Non-Maskable Interupt)
04h 查訊CPU的型號
06h 設定系統硬體的初始狀態
08h 根據POST的初始值,來設定晶片組的初始狀態
09h 設定IN-POST旗標
0Ah 設定CPU暫存器的初始值
0Bh 啟動CPU的快取功能
0Ch 根據POST的初始值,來設定來快取功能的初始狀態
0Eh 設定I/O組件的初始狀態
0Fh 設定本地IDE匯流排的初始狀態
10h 設定電源管理系統的初始狀態
11h 將POST初始值載入其它的暫存器
12h 在暖開機(warm boot)的時候,重設CPU的控制字元
13h 設定PCI匯流排上主要裝置(Mastering Device)的初始狀態
14h 設定鍵盤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16h 檢查BIOS ROM的總和檢查值(checksum)
17h 在自動設定記憶體的大小之前,先設定快取記憶體的初始狀態
18h 設定8254計時器的初始狀態
1Ah 設定8237DMA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1Ch 重新設定可程式規劃的中斷控制器
20h 測試DRAM的資料更新功能
22h 測試8742鍵盤控制器
24h 將ES節區暫存器的值設為4GB
26h 啟動A20的位址信號線
28h 自動設定DRAM的大小
29h 設定POST記憶體管理器的初始狀態
2Ah 清除512KB的基底RAM
2Ch RAM位址線xxxx *發生錯誤
2Eh 在RAM記憶體匯流排中,低位元組的xxxx *資料位元發生錯誤
2Fh 在shadow系統的BIOS之前,先啟動快取功能
30h 在RAM記憶體匯流排中,高位元組的 xxxx *資料位元發生錯誤
32h 測試CPU匯流排的時脈頻率
33h 設定Phoenix派工管理器(Dispatch Manager)的初始狀態
36h 暖啟動的關機
38h Shadow系統BIOS的ROM
3Ah 自動設定快取的大小
3Ch 設定晶片組暫存器的高級組態
3Dh 將CMOS的值載入其它暫存器
42h 設定中斷向量的初始值
45h 設定POST裝置的初始狀態
46h 檢查ROM的版權聲明
48h 根據CMOS中的設定值來檢查顯示卡的組態
49h 設定PCI匯流排以及裝置的初始狀態
4Ah 設定系統中所有顯示卡的初始狀態
4Bh 開始QuietBoot(可選用)
4Ch Shadow顯示卡上的BIOS ROM
4Eh 顯示BIOS的版權聲明
50h 顯示CPU的型號以及速度
51h 設定EISA主機板的初始狀態
52h 測試鍵盤
54h 如果啟動,則設定按鍵
58h 檢查是否有意外的中斷要求
59h 設定POST顯示服務的初始狀態
5Ah 在螢幕上顯示“要進入SETUP狀態,請按下F2鍵”
5Bh 關閉CPU的快取功能
5Ch 測試512以及640kKB之間的RAM記憶體
60h 測試延伸記憶體
62h 測試延伸記憶體的位址線
64h 跳至UserPatch1
66h 設定快取暫存器的高級功能
67h 設定多處理器APIC的初始狀態
68h 啟動外部以及CPU快取功能
69h 設定系統管理模式(SMM:System Management Mode)的區域
6Ah 顯示外部L2快取記憶體的大小
6Bh 載入自訂的預設值(可選用)
6Ch 顯示shadow區域的訊息
6Eh 顯示UMB恢復過程中可能的高位址
70h 顯示錯誤訊息
72h 檢查組態的錯誤
76h 檢查鍵盤的錯誤
7Ch 設定硬體的中斷向量
7Eh 如果有協同處理器,則設定它的初始狀態
80h 關閉主機板上的超級I/O埠以及IRQs
81h 設定Late POST裝置的初始狀態
82h 偵測並且安裝外部的RS232連接埠
83h 規劃非MCD IDE控制器的組態
84h 偵測並且安裝外部的平行連接埠
85h 設定與PC相容的PnP ISA裝置的初始狀態
86h 重新設定主機I/O埠的初始狀態
87h 設定主機板上可程式規劃裝置的初始狀態(可選用)
88h 設定BIOS資料區域的初始狀態
89h 啟動不可遮罩的中斷要求(NMIs:Non-Markable Interrupts)
8Ah 設定BIOS延伸資料區域的初始狀態
8Bh 測試並且設定PS/2滑鼠的初始狀態
8Ch 設定軟碟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8Fh 檢查ATA驅動器的初始狀態
90h 設定硬碟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91h 設定本地匯流排上硬碟控制器的初始狀態
92h 跳至UseraPatch2
93h 替多處理器主機板建立MPTABLE
95h 安裝CD-ROM光碟機,並且準備啟動系統
96h 清除ES節區暫存器
97h 建立多處理器表格
98h 尋找其它的ROMs:如果總和檢查值錯誤,則發出一長二短的音響聲
99h 檢查SMART驅動器(可選用)
9Ah Shadow其它可選用的ROMs記憶體
9Ch 設定電源管理功能
9Dh 設定安全引擎的初始狀態(可選用)
9Eh 啟動硬體的中斷
9Fh 檢查ATA以及SCSI驅動器的數目
A0h 設定系統的時間
A2h 檢查機櫃上安全鎖
A4h 設定鍵盤的按鍵速度
A8h 清除F2提示行
AAh 掃描F2鍵是否被按下
ACh 進入SETUP狀態
AEh 清除啟動載入的旗標
B0h 檢查錯誤
B2h 己完成POST檢查,準備載入作業系統
B4h 開始載入之前,先發出一次短的音響聲
B5h 關閉QuietBoot(可選用)
B6h 檢查密碼(可選用)
B9h 準備載入
BAh 設定DMI參數的初始值
BBh 設定PnP選項ROMs的初始狀態
BCh 清除同位位元的檢查器
BDh 顯示多重啟動的功能選單
BEh 清除螢幕(可選用)
BFh 檢查電腦病毒以及備份提示
C0h 嚐試利用INT19來啟動載入
C1h 設定POST錯誤管理器(PEMOST Error Manager)的初始狀態
C2h 設定錯誤記錄功能的初始狀態
C3h 設定錯誤顯示功能的初始狀態
C4h 設定系統錯誤處理器的初始狀態
C5h PnPnd雙重CMOS(可選用)
C6h 設定筆記型電腦外接機櫃安裝(docking)的初始狀態)(可選用)
C7h 設定筆記型電腦外接機櫃安裝後的初始狀態
C8h 力量檢查(可選用)
C9h 延伸的總和檢查值(可選用)
D2h 未知的中斷
E0h 設定晶片組的初始狀態
E1h 設定橋接器的初始狀態
E2h 設定CPU的初始狀態
E3h 設定系統計時器的初始狀態
E4h 設定系統I/O的初始狀態
E5h 檢查力量恢復啟動載入
E6h 檢查BIOS ROM的總和檢查值
E7h 跳至BIOS
E8h 設定Huge節區
E9h 設定多處理器的初始狀態
EAh 設定OEM特殊程式的初始狀態
EBh 設定PIC以及DMA的初始狀態
ECh 設定記憶體型態的初始值
EDh 設定記憶體的初始大小
EEh Shadow 啟動程式區塊
EFh 測試系統記憶體
F0h 設定中斷向量的初始值
F1h 設定執行期間時脈(Run Time Clock)的初始狀態
F2h 設定顯示卡的初始狀態
F3h 設定系統管理模式的初始狀態
F4h 在啟動之前,先發出一聲音響
F5h 載入迷妳DOS
F6h 清除Huge節區
F7h 載入完整的DOS

网友:
食物.....食物.......ㄠㄨˊ.......................................................................

网友:
汽車兒童安全座椅 75%不合格

汽車兒童安全座椅 75%不合格.rar

13.43 KB, 下載次數: 168

网友:
自慰馬拉松世界大賽冠軍! 佐藤政信創9小時58分鐘新紀錄

网友: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日本選手佐藤政信再度突破自己的極限,他在第十屆自慰馬拉松大賽上,以9小時58分鐘刷新了自己在去年創下的9小時33分的紀錄。佐藤政信是一名日本性用品生産公司的員工,他從日本帶來了大量的自慰輔助工具,是一名非常專業的選手。

自慰將近10個小時是一個漫長且孤寂的旅程,佐藤政信表示,豐富的想像力是他成功的關鍵。其次,去年奪冠之後,他在日本進行了許多「地獄式」自慰訓練。他每星期游泳兩次,也去健身房鍛鍊肌肉,重量訓練在持久性方面給了他很多幫助。佐藤政信說:「各式各樣的自慰器具也給了我許多不同的感覺,因為他們是長時間理想的手淫工具。如果沒有它們,我的陰莖就只會有一種感覺,這會使小弟弟癱軟。」

佐藤政信說:「比賽有兩次我覺得自己沒法堅持了。但是從日本帶來的色情書給了我很大的幫助。而且我還想到了許多在日本支持我的人,包括我女朋友,家人,同事還有日本的同胞,等等…我不能讓他們失望。」

佐藤政信說,自慰將近10個小時讓他腳軟,他累到第二天要去機場搭飛機回日本的時候完全起不來。而佐藤政信的下個目標很簡單,就是將自慰時間突破到10小時。
-------------------------------------------------------------------------

原來海綿體是可以連續充血這麼久的
之前都害怕充血過久有壞死的疑慮說n_061|

网友:
我也來貼一篇試試
男子身體突然起火,其女友下體慘被燒焦

昨日,一河南商丘22歲男子身體突然起火並嚴重燒傷其同居女友,目前2人在醫院觀察,男子口不能言。據悉,2人均是當地一所學校的學生,女子今年18,在外面租房住已經有一段時間。女子告訴醫生,13日下午,她和男友上完課後回到出租屋,覺得沒啥事就炒起飯來。正在高興時,她突然覺得下體越來越熱,而男友也是面部表情複雜,說不出話來。拔出來一看,只見男友生殖器通體發紅熱的無法靠近,不一會兒便變成一根焦炭了。於是立即打急救電話。到醫院後,醫生證實,男子確實是陰莖自然起火基本報廢,女子下體已被灼傷。

相關新聞 http://news.taizhou.com/news/2008-1/26/c92f93cj77yo8nv6.html

网友:
"貼圖"功能測試
日本版布魯斯威利~
昨天看到他那一副衰樣~看了快笑翻了~哈哈~每日大笑三聲~有益身體建康 ~
  真的很像.....>  營養不良的布魯斯威利 .....

正版

正版

山寨板

山寨板

网友:
"附件"功能測試

138.86 KB, 下載次數: 178

LCD編程器內容

网友:
那個日本版的布魯斯威利.......頭部以下全部不像.....

网友:
shaxdow 大大可借轉貼圖嗎?!

网友:
您好
小弟不是原創者..只是從MAIL上另存圖片下來的..
所以.....就自由發揮吧

网友:
想不到測試文還可以看到各式各樣怪東西,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測試測試測試!!!!!

网友:
第一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只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座。

  第二品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雲何應住。雲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第三品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盤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而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网友:
日本版約翰麥克連有瞎到.....
不過美女裝機圖也是很......

网友:
響應回覆測試運動
大家一起來

网友:
隨便回覆數篇 灌水+呼吸 不足十篇的新人 灌水的好地方...
不能貼圖的趕快灌一下喔......

网友:
看到了回覆~~~我要發功了~~~

你看不見我,你看不見我~~~~~

网友:
小弟來回文了

快樂媽咪 GO GO GO

网友:
表情人物灌水

网友:
颱風天的室內運動器材---八爪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金夭壽骨,這都敢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龐兄
當你貼這類圖片後
MIS 測得莫明大量封包的外出流量
嚴重使頻寬失衡擁塞

网友:
報告P大
當看到您的組裝教學後,那時就想貼了
不過沒想到什麼好標題可以下
剛好颱風天,想到當運動用品來偷渡.....哈哈
加上這文已經好幾天,想說應該快結束了...
----------
狐狸大
....頻寬失衡....這.....
(翻箱倒櫃中)
記的還有18招的真人示範

网友:
最近忙的快發瘋看到這篇我笑了
大家快把壓箱寶都貼出來罷

网友:
抱怨表  ............已知 "X=幹"
看到掏1那帖後
....讓我想到甚少註冊留資料的我這次終於也當了呆兒之一,訂了台1千7的,被騙了資料到現在也沒折價卷
真希望能有刪除註冊的權利

每次看到一些註冊條款的內容,都會讓我有放棄註冊的念頭
有些註個冊像是賣身一樣,要身份證字號,姓名,住址,電話,生日的,還擺明這資料隨它怎麼用

台灣詐騙風行實在不是沒道理的,個人資料隨便洩漏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索取者也是一副理所當然的跟使用者要個資
像我女友想要索取個試用品,網站就要上述全部資料.真是笑話,我跟國外要樣品只需要留e-mail就能註冊了
接著填上姓名地址與可有可無的聯絡電話,人家就會用fedex寄過來,這全部還不用錢
------------------------
詐騙電話也是,明明這些電話已經用到連網路上都一堆人在反映還列出清單了
但是電信業者也不會停它話的,除非牠成功了並且有受害者報案
不過....通常是不會報案吧
我一個朋友就是被騙了....小頭不爭氣被騙..這有人會去報案嗎n_021|
---------------
妒濫20幾年台灣電信(正名後)

有一次我的手機被台灣電信的用戶用電話轉接給轉接過來,害我一直接到牠的電話,
打去我的電信業者沒辦法說是台灣電信用戶的室內電話轉接過來的要我打去台灣電信
我想這也合理,轉接過來的是台灣電信用戶,我這邊的電信業者沒辦法取消這功能
打去台灣電信,牠老大竟然跟我說他也沒辦法,這要用戶自己取消才行
X......你家畜牲咬到我還要他自己鬆口放開才行阿....

在撥接時代一
最風行你用我家沒事用別家問題多多

我家裡本來1條電話線,本來用的好好的,後來電話會出雜音影響撥接
過幾個禮拜台灣電信就來推廣ADSL了,X.......
也找台灣的來看了好幾次,我還請他們從機房幫我重跳一條線(天知道牠們有沒有做)
重跳的線從他們電信箱出來後到住宅後的我自己跳(破除他們推說住宅端問題)
結果一樣沒改善
後來在牽一條電話線裝SEEDNET的,就用這條線來撥接
這新的線住宅端我也有跟舊線交替過,一樣是舊電話號碼會有雜音,X.....

在撥接時代二
朋友家裡一向用XX撥接
有次收到台灣電信的ADSL方案說明
裡頭竟然附帶價格優勢表...寫明著朋友家近2月使用的撥接時數多少
然後我朋友說他終於知道為什麼最近速度有變慢了     X....

在撥接時代三
幫一間公司牽網路設ISDN與撥接備援
一樣是撥接不順利或接上後容易斷線
打去台灣電信....請他調整訊號
牠老回答...............很正常阿,你看我們現在通話不是很清晰,
X......還知道應通話清晰阿,那你怎麼不會不要收數據電路費

在撥接時代四
最誇張的一次是在某處遇到一樣是撥接容易斷線問題,打去後,牠老竟然回應:阿...不用要XX的拉,你改用我們家的就沒事了
...雖然誠實是美德,我也跟你們交手很多次了,但是你講這麼白,害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半阿

最初妒濫的理由.....從小就看台灣電信員工簽到完回家做生意還可以領薪3,4萬(當然不是我家拉..)
加深妒濫的理由.....台灣電信全民釋股....阿我怎麼沒分到,千萬家股票上市上櫃,就你家有臉喊這口號

网友:
感謝大家......看了大家的壓箱寶...今天中午很愉快 !!
那個裝機文, 不要刪喔.......

最近陪我兒子沉迷於樂高中.....

楼主:
各位老大!大家怎麼貼都沒關係,但是露點照請手下留情(至少也打個馬賽克),不要害我被罵了。

网友:
ㄟ..板大..還可以貼嘛??
那小弟就來亂一下嚕
JAGUAR 算什麼....我們有比Jaguar更讚的!!

介紹你一台更頂級ㄉ

鄉親啊,這就是愛台灣啦~~~~~~~~~~~~

JAGUAR算什麼....

JAGUAR算什麼....

介紹你一台更頂級ㄉ

介紹你一台更頂級ㄉ

网友:
比生孩子還痛的痛~~
哈哈哈…..整個笑到不行 ~~

626.28 KB, 下載次數: 39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

网友:
小狗站到卡車上 真的假的阿

网友C:
討論一下東西的唸法

不知道大家去買便當時,對於有一塊大塊滷肉的飯要叫什麼
1 爌肉飯 2滷肉飯
另外澆上魯過的小碎肉的又叫??
1 肉燥飯  2滷肉飯
有時點滷肉飯會送上不是自己要的東西變成魯的小碎肉
叫爌肉飯會跟你說沒有,只有滷肉飯,點了滷肉飯然後送來的就是大塊滷肉的
像我家附近就一間賣爌肉飯(大塊)+滷肉飯(小碎肉)的n_064|
跟一間賣滷肉飯(大塊)+肉燥飯(小碎肉)   ........真是夠了

以前去台北的夜市叫了鴨血....
ㄚ真的給我純鴨血><........ 我期待的是鴨血混糯米的那種說(肚子餓死了)

還有...每次點羊肉炒飯...ㄚ他老闆就一定會再問...燴飯喔?  我在答炒飯...老闆才會來炒飯一份
要是叫燴飯都不用在確認,我發現任何人點炒飯都這樣
真想跟老闆說
老闆阿.....不想賣炒飯洗鍋子乾脆就把他從菜單上拿掉了拉

養眼一下

養眼一下

网友:
以為看錯論壇了,這麼多貼養眼的美圖,還以為是
到了經常在看的美女圖論壇呢!

网友:
如此多的養眼圖片,這代表大家真的是走在資訊的尖端,有啥好康的大家第一時間都接收到電腦裡了,資訊永遠不會落人於後~!!!

网友:
哦是喔,太晚看到了,不知道還需不需要回覆一下…

网友:
8/4 的要幫忙回文不知道現在還需不需要
不小心看到美女圖  (嚇
真是暗藏春色  哈哈
不過  各位大大想一下
如果主機板維修電源等等的維修  所有的貼圖都是類似(不用露這麼多)
那我覺得 貴公司的 MIS 可能會忙翻了
人氣會爆旺的!!!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討論一下東西的唸法
不知道大家去買便當時,對於有一塊大塊滷肉的飯要叫什麼
1 爌肉飯 2滷肉飯
另外澆上魯過的小碎肉的又叫??
1 肉燥飯  2滷肉飯

北部的爌肉飯是南部的滷肉飯
北部的滷肉飯是南部的肉燥飯

网友(2009-09-16):
美女組裝電腦......
真是........
我看這台電腦不用超頻就能跑很快了吧

网友:
啊勒....這個公司的 MIS 一定會很期望系統一直出問題.
一直測試.

网友:
簽名測試

网友:
測試 測試
來給以測試一下

网友:
隨便亂貼測試~

网友(2009-10-19):
想不到測試文還可以看到怪東西

网友:
測試測試測試!!!!!

网友:
看到這篇....系統是真的有問題阿.....
不過很奇怪的...XPSP2版才會嚴重出狀況
我樓下的電腦已經5年沒重灌作業系統了
每次來這只要滑鼠移到控制面板的下拉選單網頁就會錯誤...然後強迫關閉..
移到 快樂媽咪&幸褔媽咪 這裡也會...發文的時候也會(再發出去的時候)...
不過我樓上的這台電腦卻沒事........XPSP3的.......

网友:
權限不夠無法上傳檔 灌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