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7無電源(已 完修)

楼主(2009-08-04):
我量不到12V與5V電壓,高壓部分我給他12V與5V又正常
我又要從哪裡修起

fp757

fp757

fp757

fp757

网友:
可以貼圖說明一下從哪裡測量有電或無電的狀況
大家才能試著幫你分析

网友:
這款零件還蠻好買的,在這裡有很多討論,多看幾篇就懂了。
不懂就要撲圖不然無法協助。

网友:
<<<<高壓部分我給他12V與5V又正常>>>>

那高壓部分應該好的,檢查3A電阻保險絲吧。

网友:
若是確認無電源輸出,請檢查電源迴路。

网友:
圖太小了,看不懂......找一下狼大的舊文,有對benq詳細解說

网友:
測量確認 無5V 無12V

請檢查一次側
PWM IC
1200AP40
PowerMOS
K3264

网友:
第2張圖,上方紅圈標示無12V....
那顆應是保險絲,拆下檢查是否燒毀,拆下旁邊電容檢查是否好的,爆漿不可怕,沒爆到最會將PowerMOS及後段保險燒毀,一定要拆下量才檢查的出來。

楼主:
已將1200AP與K3264換新現再有12V與5V電壓ㄌ但還是一閃及滅,直接跳一組新的高壓版還是一樣,但另外輸入一組12V4A電源給他又正常
請問這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1.檢查你第二張圖上方電阻3A保險絲(PF801)是否燒毀,閃一下就沒了應該有過電還是檢查一下比較好。
2.更換C5707 * 4 (Q808,Q809,Q815,Q816)及FU9402 * 2 (Q805,Q812)
3.左邊燈座旁4顆高壓線圈(19.26048)。
4.多爬文,裡面相同問題已討論很多。

网友:
因為BENQ電源板二次側回授只接5V,所以高壓電路用直流電源輸出會隨著5V負載量多寡而有15~25V間的升降,最好檢查換上的通用升壓板是否可以承受此電壓範圍的輸入。

目前測量電壓變動結果是接電(17V)→開機後顯示BENQ畫面(15V)→面板變黑1秒(25V)→顯示無訊號/無信號線(15V)

网友:
係咩問題呀~~~~~

网友:
現正修1顆跟你差不多的板子,BENQ-T705 ,電容換完後發現穩壓IC燒毀,換1顆L1117後通電在3A保險絲前量電壓18.5V左右,另一頭0.002V猜測3A保險絲有燒毀,拆下測量阻值無限大果然燒毀,更新通電燈管閃一下就沒了,3A保險絲燒毀、斷定高壓線圈有損壞。經拆下高壓線圈及C5707-各4顆,檢測後各燒毀2顆,為保險起見亦將代號S7530(其他高壓板都是FU9024)拆下檢查是否燒毀順便查一下DATA是否跟FU9024一樣可代用...本人目前進度。

楼主:
找到故障原因了,是400V100uF高壓電容故障換了就好
但換下來的用電容表良還有104uf但就是不能用也沒有爆漿外觀也良好

网友(2009-09-04):
最進修了1顆BENQ Q7C3 ,查了好幾天  發現PF751損壞,電容3個突起,更換時順便補焊一下,電路板可見明顯變色區塊,INVERTER 輸入電壓15v回到較正常的13v...

看樣子只要電路設計不變,久了一樣會有慘劇...

网友:
希望其他機種能把各輸出電壓拉到回授,提供一次PWM電路運作參考,避免超壓輸出導致電路損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