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啟7NJL6 無法開機 bios 沒聲音 (新手)工具只有三用電表

楼主(2009-08-04):
承啟7NJL6  無法開機 bios沒聲音 CPU風扇會轉 (新手請多包含 感謝大家)工具只有三用電表

基本上是新手 希望可以請大家一步一步教我一下

主機板無法開機的話 一般簡單檢測方式(適用三用電表可以做到,或者是需要其他簡單的工具)

网友:
沒有除錯卡,要練真功夫!爬文練功!P、R、C這三大步驟,三用電表大概可完成8成左右的量測,加油!
最好先搞張除錯卡!看擋哪裡!再爬文!

网友:
沒有除錯卡.拔掉所有的卡.光碟機.硬碟先.交叉測試記憶.顯卡.電源供應器

楼主:
P、R、C這三大步驟 我之前有爬文看過,但是有的沒有圖片不知道三用電表要去測那裡,可是自己不是讀電子,大學有讀過基礎電子學可是看不太懂,

可以請問有比較明確做法提供嗎(希望最好有圖,示範)

請大家幫忙我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最好能貼圖上來,這樣比較容易版上的前輩們來幫忙!
從電壓開始下手好了!
舉凡Vcore、記憶體電壓、南北橋電壓、I/O晶片的電壓....等等,都先巡一遍!
Vcore-------------->PWM後,輸出電感後的濾波電容!
記憶體voltage------------------->這塊版子是DDR的,可參考下圖,測量VDD的Pin腳!
南北橋------------------------>一般是可以量背面的SMD濾波電容來得知,電壓大概在1.XX左右!
I/O晶片...等等---------------->參考datasheet所定義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