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圖的塑膠電容量正確否?不同材質間的標示法有無差異?

楼主(2009-08-04):
先提一下下面兩篇文,這跟我後面要問的問題有些許關係:電容器介紹(轉)以及何謂膠膜電容器??  為電容器中固定電容器捲繞型,是將鋁等金屬箔當成電極和塑膠薄膜重疊後捲繞在一起製成,依塑膠材質的不同,可再細分為四種:a.聚乙酯電容(Mylar Film)、b.聚苯乙烯(Polystyrene Film)、c.聚丙烯(Polypropylene Film)、d.聚碳酸脂(Polycarbonate Film)。膠膜電容器具有頻率特性優異,高絕緣阻抗,耐壓性高,體積小,容量大,介質損失很小等特色;但缺點為難以小型化。不適用較高頻的電路中使用;適用在類比電路、監視器等產品。後面若有需要,會再提及相關文章。-----------------------------------------------

Q1. 下圖F 1.0K/ MD 250V的塑膠電容(藍色及綠色)?250V沒甚麼問題是指耐壓,不過MD有無任何含意?
   其F 1.0K是不是指1000 pF = 1 nF = 0.001 uF?
Q2. 棕色的iC/ MSR1.0K/ 250H。同理250是指耐壓,1.0K和上面的一樣,那H代表甚麼?iC又是甚麼意思?MSR呢?
Q3. 淡藍或深藍色F .68K/ MD 400V。這裡的F .68K同樣是0.68X1000 = 680 pF = 0.68 nF = 0.0068 uF嗎?
Q4. 膠膜電容器有些是棕色,有些是淡藍或深藍色,有些是綠色或深綠色。
   是不是不同廠牌會用不同顏色?還是其顏色也代表著某種電器特性?比如說是精準度或是誤差值?
Q5. 不同塑膠材質的膠膜電容器各有甚麼特點?有甚麼差異?不然為什麼要用不同的塑膠材質?僅僅是成本考量嗎?
Q6. 如果上述對電容量的推論都正確,那到電子材料行看到的標示就讓我感到有點衝突!沒辦法說清楚,就還是覺得怪怪的!
以上,敬請各位高手不吝再為大家解釋一番!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038&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B%BB%E5%AE%B9

1.0K -> 1uF 精密度 +-10% ....其他容質類推
至於其他英文字或顏色代表的意思的話對各自廠牌的意義可能需要去查各製造商的規格
可能玩音響才會這樣起肖去在意塑膠電容顏色,品牌,型號特性的問題n_050|

塑膠電容單位多半在nF-uF
不過uF的有小數點標示的,有的會直接打?u
nF的會在其中出現n的字,???n ; ??n  ; ?n? ;或是3位數字標示不加單位

网友:
IC是廠牌名,K是誤差,MD/MSR則是系列名稱,代表其特性,還可以看到MPP/MKP等不少種類。

楼主:
電容器介紹(轉)一文中那顆棕色CL21/ 250V105J塑膠電容,是不是代表CL廠牌21系列或CL21系列、250V、1000000pF(1uF)?

這裡有部分仍搞不清:
Q7. J又代表甚麼?(應該不是焦耳吧)
Q8. CL21/ 250V105J是以pF為單位來標記,但本文提的幾顆塑膠電容卻不以pF,而以nF為基準來計算。這種差異有沒有什麼標準規範?

平平都是塑膠電容,有的藍色、有的綠色、有的棕色、好像還有紅色與橘色,
其電容量標示法,好像也不完全像各位前輩所貼文中述及的標示法來標示!是不是還有其他規範?

不然要買個電子零件還得帶著甚麼萬用電表、電容表去測一測,這樣的話,還沒被凍肖ㄟ之前,很可能早就被店家轟出去了!
(買沒三滴,每樣都給我試到,X)(其實是怕他自己賣次級品被輪識破,不過倫家又不在意你賣甚麼碗糕品,只在意能不能用,有無花了冤枉錢!)

崊公西ㄇ西啊!叭‧‧‧叭‧‧‧

偶不搞音響地‧‧‧叭叭聲都是別人搞的

只不過想把事情搞清此而以,不太想器分甚麼崊攻還是灣弓哩

敗投、敗頭,癬己又要到了

(當然"偶又不是在說你",幹嘛自作多情,又要對號入座,難不成你是做賊心虛,還把我當作甚麼?‧‧‧
‧‧‧當你妳是老公老婆還不行?原來老子老娘我是當自己是嫖客,才能把你或妳當舞男或妓女!
甚麼?"你以為你是誰"喔!難道你不知道我是淋杯盈盈底加蛋單哩菇故單哩系‧‧‧
想誇人也有點技巧好不好,先做賤自己當舞男或妓女,然後硬賴別人當他自己是嫖客,太虧了吧!
怎麼這麼不懂事,又這麼看輕自己呢?沒彩一身長得這麼美,這麼啊嫣(帥)‧‧‧
輪家又不是蠟筆小新,或咖菲貓甚麼的‧‧‧會臉紅不好意思的‧‧‧
不要這樣稱讚倫家啦‧‧‧倫家哪有企想到甚麼愛不愛、做不做的事情‧‧‧
眼睛會出火就代表甚麼喔!那你或妳那邊腫成那麼雄偉那麼好看,原來代表著你或妳要強姦人*^&*#@#*~@‧‧‧什麼還得要輪家解釋!@~%$%$$@&!*‧‧‧要說哪種話,難道我不會?原來腫成那樣是比較好看!不然倫家盯著你看幹嘛?都不知道是誰比較虛?
再對話下企,偶腦袋會打賊啦!其他的你們自己去掰,沒那種美國時間孬孬去‧‧‧都不知道是誰人頭殼打結了‧‧‧倫家早就寬便便單哩菇顧還不知道)

网友:
J又代表甚麼?(應該不是焦耳吧)

J 是誤差 5%
借圖

楼主:
真的有點眼拙,明明已經開個瀏覽器視窗將電容器介紹(轉)中的這張圖掛在旁邊了,竟然J也給他看漏了,難怪這張電容器標示法誤差值表圖看起來很眼熟!(可能視覺感知中樞已經燒掉一部分了)

棕色的iC/ MSR1.0K/ 250H,這個H代表3%嗎?不過怎麼跟電壓標在同一行,雄雄不敢給他跟電容誤差值放在一起想!

藍色綠色F 1.0K/ MD 250V,這個V代表+20%/ -10%,而不是電壓嗎?還以為誤差值會跟1.0K標在一起!
那張電容器標示法誤差值表怎麼越看越不像是原來的那一張圖了?(大概快要七仔倒八仔,竹篙倒菜刀,)

另外,這種塑膠電容要怎麼知道其廠牌?
四個圖中,三個沒明顯的廠牌標示,一個即使有個iC字樣,似乎也不容易由"iC"來查出是哪一廠家的產品!
四個圖中的型號系列,看起來也不那麼容易由這些產品的型號系列來查出是哪家廠商的產品!

网友:
廠牌只能問店家,可能連店員都不清楚
或是自己購買的經驗來辨別
如果您一定要在主要特性以外的東西加以追究,那可能沒人能幫助你
不會有人熟知全部廠牌各種標示文字的方式與意義

F 1.0K/ MD 250V
MSR1.0K/ 250H
請自動對焦產生
1.0K  250
1.0K  250
都是1uF 精密度+-10% 250V耐壓
精密度只跟在容質後面 接著的數字是耐壓

另3位數字標示要說單位是pF沒錯
因為塑膠電容規格都是落在nF-uF我才這樣分類
並不是說3位數字的單位是nF,當然也可以說塑膠電容規格都是上千pF-上百萬pF
那這樣歸類的話您可要問 為什麼上千pF的有,???n ; ??n  ; ?n?,那n不是代表nF嗎..之類
而且不能看到102就只能解讀是1000pF 它也是1nF 也是0.001uF,單純的單位換算
A牌可能打102 B牌可能打1n C牌可能打0.001uF
同樣的電路圖也是這樣,3種標示都會出現,
不可能看到1n就忽略102的規格

250H 250V也是
你就看250就好
不要想把所有看到的字都想要加以解釋
除非你有規格書,看著規格書了解每個字的意義

相對於其他的東西,電容的標示算人性化了

可以去勝特力的網站看他們的產品表,如果這麼想對每種特徵加上定義的話,只好多看產品與他們的規格
把市面上能看的到的都收集過後,就可以看到東西就知道廠牌與型號特徵了

楼主:
廠牌只能問店家,可能連店員都不清楚,或是自己購買的經驗來辨別,如果您一定要在主要特性以外的東西加以追究,那可能沒人能幫助你,不會有人熟知全部廠牌各種標示文字的方式與意義

這段敘述很貼切,也很真實,小弟我也很認同,也體驗過很多次,不過對這類情境小弟我可能學不乖,一有機會還是會扒著人家問!通常也知道問了問題常常沒法找到合適的回答,不過如果學乖了,很可能就學不了東西,做不了甚麼事!只能學學找時機、找適當的人、找適當的情緒臉色、問適當的問題、聽懂別人的含意、找適當的各類資料與不同的管道等等。

有網路的時代真好,不過也失去了很多的愛恨情仇人際關係,真的是有一好,沒二好,事無十全,人無十美!

相對於其他的東西,電容的標示算人性化了,可以去勝特力的網站看他們的產品表,如果這麼想對每種特徵加上定義的話,只好多看產品與他們的規格,把市面上能看的到的都收集過後,就可以看到東西就知道廠牌與型號特徵了

勝特力跟其他電子材料行以及幾個製造商的網站,之前都有逛了一下,才來這邊問問題。有空時還會再看看這些網站!同時像本論壇這樣的討論地方也蠻有用,問了問題大家都可以知道,不必同一個人講解了同一件事數十次,還是會有人問完完全全同樣的問題!當然如果有多幾個同類的問題和答案,對以後的新手可能學起來會更省力、更廣泛與更精確些。這意味著,後學的人剛起步時要看更多的資料,先學的人要將資料做適當的整理分類,意味著學習過程都是要查找與整理很多訊息,不論是新手或是老手都一樣!

另外,會對每個標示的字特別在意,是想要由這些摽示,看看是不是可能找到其Datasheet及相關資料,以及借此為基礎看能不能比較看得懂相關的Datasheet!還有就是似乎不同廠商,或是不同系列的產品,會將同性質的參數標在不同位置,加上同性質的參數有不同的標法,以及其計量基準單位的不同,讓人不易猜得準到底標示的是甚麼!不要說是賣電子材料的人,往往不同製造廠商間彼此就看不准別家廠商的標法。當然還可以用儀器來測,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有用得到的儀器,而且儀器測出來的數值很可能跟廠商標示的差很大,這會讓人頭很大。這讓我想到胡斌先生的書缺了彩色圖,卻也提到一些如何判別電子元件的方法!

好像大多數的電解電容製造廠商都有較詳細的Datasheet,目前還沒注意到塑膠電容的,正在努力中‧‧‧

像一樓Q5.的問題,差不多都沒人回應,加上二樓及七樓提及"塑膠電容單位多半在nF-uF" 與 "另3位數字標示要說單位是pF沒錯因為塑膠電容規格都是落在nF-uF我才這樣分類"這兩段話,便又去查看一次"電容器規格介紹",發現該文中所論及的塑膠電容容值是在100pF到10uF之間,當然別篇相關的電容文章談到此點可能會有稍微不同的見解,或是更簡單,或是更詳細的敘述。二樓的說法基本上已經算是正確範圍!因為100pF=0.1nF。

不過,還是對計量基準單位到底是pF還是nF有點存疑?可能要等多看相關的例子後才能完全確認!或是對此有其他特別整理的人來指點!

到這裡為止一樓的所有問題,大概還剩Q4是毫無頭緒!期待中‧‧‧不知道有無相關資料?
根據這篇文藍色瓷片電容104與棕色瓷片電容104有何區別
最佳答案:溫度係數不同.
這兩個問題可能會有相似的答案!
===============================================================================
另一種衍生的標示法
(990319這兩天再回頭來看這段,真的是頭殼被鐵鎚搥到霧煞煞!自己也搞不清當初的推論對不對!)

(勝特力的網站雖然其產品大都附有Datasheet,不過即使是一個個慢慢去讀,似乎無法解決我提出的問題。而且每個電容簡介的部分,反而標示不全,有點不太方便!)
又去看了一下之前看過的台中廣華電子,他們所賣塑膠電容是棕色立式金屬化膜電容(MEF),其網頁上的標示法有點不同,所附的圖又跟表內的標示不太相同。不知道他們那個表中產品編號的標示法算不算錯誤?當然產品編號很可能只是各商家自己的用法,隨人高興!
該網頁圖中較大那顆除廠商標誌外還有335或325K/ 250V,中間那顆大概是334K/ 630V,最小那顆可能是473K/ 100V。
電容量跟電壓的標示法看起來是很簡單明膫,清楚易懂,沒甚麼多餘的符號。
電壓看起來似乎沒甚麼問題,如果不去追究V的話,好歹三顆看起來都好像是V。

當你要由表中產品編號找尋圖中某電容的電容值時,就開始要天旋地轉了:
真的很折騰人,最初一看,想說怎麼沒賣圖中的這幾顆電容又用這幾顆電容的圖?
等到略懂表中產品編號的標示法時,還仍然想說怎麼不換個適當的圖?害人白費功夫想按圖索驥,結果都找不著!
最後突然想到,把標示電容值的指數部分換個位置看看,這才終於可以彼此對照起來了!
圖473K/ 100V是表中的MEF100-347,圖334K/ 630V是表中的MEF630-433,圖335 or 325K/ 250V是表中的MEF250-533!
如果不嚐試著把每個字都計較清楚,那你說說看到底要如何是好?(難道這也叫做誰叫你那麼搖擺?那麼龜毛?)
這會很容易衍生出本地早已久久不見的奇景
=======================================================================
答案終於揭曉:(僅僅是個人推論)(也可能僅僅是多種標示法的其中一種)
繼續廣華電子網頁上未完全理解的部分。
規格那欄的標示,大概就是我發這帖的主要問題所在!
雖然七樓有做部分解釋,可我還是覺得沒騷到癢處!(難不成是在暗槓一手)或者說是我尚未把某些觀念連結起來!
未看廣華電子之前所看到的資料就只有電容上有K的標示和
電子材料行有的有K,有的沒有K的數值標示,而且似乎每家都有點差異。
加上原以為說電容規格、特性及標示法就算沒記熟,好歹也看了,
至少有點印象,不至於毫無著力處!(不知道的人也照樣買啊)
所以到了電子材料行才會突然覺得霧煞煞,只好當場先仔細查看,看能否找出甚麼規律!

話說廣華網頁上規格那欄,大概可以代表塑膠電容常見的電容值標示,我看懂後將其加入單位攔,結果就清晰了:
所有沒有加K(此K非彼K)的電容值,都是叫做多少uF來算;所有加K的,都是多少nF
只有一項有點問題:其網頁上的產品編號MEF1K2-222,規格標為.22/1200V MEF電容。其規格應是:
0.0022/1200V MEF電容,或是標為0.0022K/1200V MEF電容(.0022/1200V MEF電容,或.0022K/1200V MEF電容)

以此產品MEF1K2-222為例:
當其規格標示為0.0022/1200V MEF電容或.0022/1200V MEF電容時,是說他有0.0022 uF
22X10X10 = 2200 pF = 2.2 nF = 0.0022 uF
當其規格標示為0.0022K/1200V MEF電容或.0022K/1200V MEF電容時,是說他有0.0022K nF
22X10X10 = 2200 pF = 2.2 nF = 0.0022K nF = 0.0022 uF,
而非0.0022K = 2.2,然後自動套用0.0022 uF時的uF單位,
就是說0.0022K不是0.0022K uF或2.2 uF,而是0.0022 K nF!

這有別於平時我們計量同一批事物時的習慣,是將單位大小統一固定。
比如說2.5公升的瓶裝礦泉水,多是標為2.5 L或是2500 ml或2.5公升或2500毫升。
很難得看見哪個廠商將其標為2.5 K ml 或是 2500 m L 或 2.5 K 毫升 或 2500 毫 公升。

在塑膠電容的計量習慣中是將數值固定,然後用K來變換常用的uF單位為nF。
而且這個u或n往往不標出,K又喜歡以慣用習慣和數值放一塊,所以很容易誤解!

所以當你看到 .68或0.68時,是指0.68uF;看到 .68K或0.68K時,是指0.68KnF。(指數標法是684或468)
可是兩者的電容值是相等的,都是0.68KnF=0.68uF!通常見到的標法是 .68 K 或 0.68 K。

當你看到0.068或 .068時,是指0.068uF;看到0.068K或 .068K時,是指0.068KnF。(指數標法是683或368)
兩者的電容值都是相等的0.068KnF=0.068uF!通常見到的標法是 0.068 或 0.068 K 或 .068 K。

當你看到6.8時,是指6.8uF;看到6.8K時,是指6.8KnF。 (指數標法是685或568)
兩者的電容值都是相等的6.8KnF=6.8uF!通常見到的標法是 6.8 K。

附上我修改後的
廣華_ 金屬化膜電容的網頁

廣華_ 金屬化膜電容.rar

53.94 KB, 下載次數: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