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維修

楼主(2009-08-04):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顆POWER掛了我拆開來修發現有顆N通道MOSFET三隻腳都打穿了,型號是K0303但這顆我買不到請問有替代品嗎.

网友:
建議您先提供規格書與封裝型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不起我型號看錯了是3N80才對SORRY它的DATASHEE網址是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53309/UTC/3N80.html
包裝應該是TO-220F的背後是做絕緣的

网友:
ST STP5NK80ZFP 應該可以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617691595 這裡有
你可以再問問老闆是否適合替代,或者是有無你已經燒掉的那一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P5NK80ZFP規格看起來應該ok腳位也一樣我去買買看3N80板橋這裡沒有我在去台北市看看.謝謝

网友:
不過記得先檢查周邊電路的狀況再通電,以免再次燒MOSFET,畢竟耐壓800V的晶體比較貴。

楼主:
好滴..謝謝提醒我會注意的

网友:
一般只要內煮相同 N or P 通道相同 耐壓耐流高一點 都可以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