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五環色碼第三環是銀色的電阻值該怎麼算.

楼主(2009-08-05):
手上有幾顆變壓器拆下的五環色碼電阻不知道怎麼算,黃.紫.銀.金.白.
電表測量是0.08歐姆,幾顆拆下的都是這數值,感覺不太對,黃紫換算是47,

一般正常色碼算法我會,五碼的第三碼就是銀色不知道該怎麼算,
網路上也查不到五碼的第三碼銀色的算法資料,
看過板上有討論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361&extra=page%3D1
但似乎沒定論,第三碼銀色到底怎麼算,所以還請大大們賜教.

网友A:
引一段話給您看....
出自TOKEN 電阻器色碼系統
世界知名元器件制造商 TOKEN (德鍵被動元器件) 固定電阻器的色碼色環標示識別,主要應用於圓柱型的電阻器上,如:碳膜電阻、氧化膜電阻、精密電阻、耐沖擊電阻、保險絲電阻、實芯電阻、實芯電阻、保險絲電阻、繞線電阻、突波電阻。在早期,一般當電阻的表面不足以用數字表示法時,就會用色碼色環標示法來表示電阻的阻值,公差,規格。現在,色碼色環標示法已應用於TOKEN 的自動化生產設備上。TOKEN 生產的電阻器上的色碼色環,非常易於識別,前後端易於區分。TOKEN 的色碼色環,主要分成兩部分:

    * 第一部分:
      靠近電阻前端的一組是用來表示阻值,兩位有效數的電阻值,用前三個色環來代表其阻值,如:39Ω,39KΩ,39MΩ。三位有效數的電阻值,用前四個色環來代表其阻值,如:69.8Ω,698Ω,69.8KΩ,一般用於精密電阻的表示。
    * 第二部分:
      靠近電阻後端的一條色環用來代表公差精度。

第一部分的每一條色環都是等距,自成一組,易於區分第二部分的色環。帶有四個色環的其中第一、二環分別代表兩位有效數的阻值;第三環代表倍率;第四環代表誤差,帶有五個色環比四色環多了一個有效數字。

TOKEN 的第五條色環如為黑色,一般用來表示為繞線電阻器,第五條色環如為白色,一般用來表示為保險絲電阻器。
如果電阻體只有中間一條黑色的色環,則代表此電阻為零歐姆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不會是灰色?? 看有沒有相同的電阻 用電表量一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OKEN 的第五條色環如為黑色,一般用來表示為繞線電阻器,第五條色環如為白色,一般用來表示為保險絲電阻器。
如果電阻體只有中間一條黑色的色環,則代表此電阻為零歐姆電阻。

所以就是說,把它當作四碼電阻計算,第五碼白色表示他是保險絲電阻,這樣我了解了,謝謝hannahmo大大.
如果是保險絲電阻,那阻值那麼小算是正常.

回复 网友D:
第三環是銀色絕對不會錯,電阻也沒任何磨損或燒黑,金色銀色都還會反光,非常清楚決不會看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嗯...因為跟 hannahmo 大同時間發文...所以沒看到 hannahmo 大的回覆~
因為我也沒看過這種電阻...我想應該是 hannahmo 大解說的那樣....
不過又更深一層的了解電阻的設計了~感謝 hannahmo 大的資料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家都是熱心幫忙的人,謝謝大家

楼主:
還是不放心的再問 :

依照四碼算法是47x0.01+5%誤差大約是0.47歐姆,但是電表測量是0.08歐姆,
雖說是當保險絲電阻,這個阻值是否有正常?算不算故障?會不會有不良影響?
Wish大說過,電阻故障通常是阻值無限大,有變小的案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照四碼算法是47x0.01+5%誤差大約是0.47歐姆,但是電表測量是0.08歐姆,
雖說是當保險絲電阻,這個阻值是否有正常?算不算故障?會不會有不良影響?
Wish大說過,電阻故障通常是阻值無限大,有變小的案例嗎? ...

個人覺得....
即然是當保險絲用的電阻..
常溫下的阻值很低應該正常吧....
不過看看w大有沒有路過看到....
讓w大來回答比較確認....

网友:
參考一下看看有没有幫助!
http://sun.cis.scu.edu.tw/~lab/knowledge/base.htm

75.36 KB, 下載次數: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