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 TUNER小問題

楼主(2009-08-05):
我有一台BS TUNER...我這台很奇怪

開機收不到訊號....顯示E202無法收訊....但是過5分鐘

頻道亂轉就突然看到了....

可是看一陣子...也許轉台又不見頻道....又是收訊異常

感覺是電源板有問題....可是將電源版拆下來裝到別台(這TUNER是一塊電源版和主機板組合成)

問題並不會帶過去....

感覺裡面的TUNER(就是裡面四方盒子接天線纜線那個東西)一開始沒吃到電

這個TUNER也會送一組15V的電上去集波器(LNB)

各位可有方向?

网友:
TUNER 裡頭小電容失效?_?
猜的,當成修電視盒找不到頻道時
不過您這個應該價格不斐,拿電視盒來比擬真不妥ORZ

网友:
可能集波器有問題了吧!

先查bs tuner的天線端有無15v(或其他電壓)輸出

在查集波器上是否有電壓(中間不要有任何分配器)

如有電壓,碟盤又未移動,集波器掛的機會應該比較大....

如無電壓,看Cable是否有受損....

网友(2010-07-31):
依europe-chang方式,另可用遙控器進入,衛星設定看信號強度及S/N比,集波器異常或碟盤角度不對此數值會很低,可上網找衛星電視即有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