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CPU供電2

楼主(2009-08-05):
那請問這片板的cpu供電在哪裡呢?
如果cpu供電也是正常那還會是哪裡出問題,
我們公司是做記憶體的,
所以產線都會做記憶體超頻測試,
是否因為如此導致主板不開機?
由於我的維修工具只有電表並無試撥器,
用了除錯卡就一開機就出現00無跳其他代碼,
這類型NG的版子一堆,
希望大大能幫幫我忙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那條長長的散熱片了嗎?若以EPU那邊為起點來說,EPU 底下的晶片應該是南橋,ASUS底下的就是北橋,最末端那裡就是給CPU供電的mosfet了(在散熱片底下喔)
另外左邊那ㄧ個散熱片底下,應該也有給CPU供電的MOSFET

00的原因有蠻多的,你可以先試著將北橋壓一壓,甚至是用手壓著北橋開機試試,若情況改善,則北橋有可能虛焊,若無改善,則需再往其他方向研究看看。
另外大大您所提到的除錯卡只顯示00,但不知您的除錯卡上其他的燈號顯示是否正常,例如clk,reset...等等
請一併提供這些資料,站上的高手會比較容易給您建議喔.

网友:
先CLEAN CMOS看看吧~~!!
有可能是超頻設定導致不開機喔~~~!!
另外~先目視一下板子有沒有撞傷PCB或是零件~~!! 參考參考囉~~!!

网友:
CPU周圍方形封閉電感底部靠近插槽端的針腳,或是插槽正下方的焊點,都可以量測到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生產線要用的話,可建議公司買假負載跟阻值卡,面對眾多主機板才不會累垮

自己,00 代碼可以大概看成cpu不工作,所以造成不工作的原因很多,不光是cpu核

心電壓(基本條件),處理這些問題都需要不斷的學習跟經驗累積,維修的"雞絲頭"

更是不能少,保固內就送給華碩處理,如果想自己搞就必須承擔風險而且會很累,

因為要學很多東西,縱使你有很多主機板可以練習,還是必須花時間跟精神去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這片板的cpu供電在哪裡呢?
如果cpu供電也是正常那還會是哪裡出問題,
我們公司是做記憶體的,
所以產線都會做記憶體超頻測試,
是否因為如此導致主板不開機?
由於我的維修工具只有電表並無試撥器,
用了除錯卡就一 ...

這麼多版子.....好想要來玩玩!
應該都是超頻超壞版子,記憶體供電方面可查看看有沒有問題,一般超頻記憶體都會有加電壓的動作!
可以朝記憶體這邊的供電查看看!

楼主:
今天上班再次去看量CPU電壓,
只是還是找不到原因還有量的地方是否正確,
我的除錯卡有兩個方向,
第一種不開機的版子RESET燈與CLK燈都沒亮,那是哪方面的問題?
第二種不開機的版子是RESET與CLK還有-12v.+12v都有亮燈,
上面大大所說的記憶體供電我明天會繼續去公司試看看的,非常感謝您的建議,

我們公司的版子沒有送回到華碩修的,
反正就全都是往我這丟囉,
麻煩各位大大能給我些建議

楼主:
另外請問CPU供電的"MOSFET"
這是指哪個地方呢?

网友:
如圖 請自己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就在散熱片底下啊,真找不到的話,你把散熱片拆了之後,再照一張圖上來吧。

网友:
很高級的板子....

MOSFET在CPU位置的上方及右側,沒拆散熱片是看不到的
16相供電的板子,我還真沒見過
可以賣一片來玩玩嗎?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VTT_DDR,VCC_DDR電壓是否正常,另外BIOS也重刷。我的經驗僅供參考。希望有幫到您!

网友(2009-09-10):
提供下列2個網址.....參觀一下高階板子的介紹
10#  11#說的好散熱片要拆開才能檢查...方便測量
http://bbs.pcpop.com/090525/5404391.html

http://www.xfastest.com/viewthread.php?tid=2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