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light HPC-420-102 DF輔助電源電晶體型號問題

楼主(2009-08-06):
請教:有人知道該輔助電源電晶體正確的型號嗎?

燒燬的電晶體

燒燬的電晶體

网友:
看起來有可能是 2N60B OR 3N60B  ~~~

如果無法確認 !!! 可能要找同型的 POWER 來看 !!!

或提供一下你的 供應器 型號 規格  !!!

看看線上有沒有大大 剛好有同型或修過的 !!!

提供一下訊息 !!!

857.81 KB, 下載次數: 48

网友(2009-10-18):
這兩天也拆了一個Enlight HPC-420-102 DF
壞掉的電晶體如圖

差不多如樓上大大jeanshyen所說的...
看得到S.看得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