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X 電源供應器 更換電容

楼主(2009-08-06):
大家好
小弟有幾顆 電源供應器的電容開始凸了,想要更換
是 JEE牌跟不知道牌的電容( 10V 1000UF 105度C + 10V 2200UF 105度C)

我在這兒找到SANYO的電容,想購買來換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p;k=SANYO&c=0

請問大家
我只找到 10V 1000UF,沒有 10V 2200UF,我可以用 6.3V 2200UF來更換嗎

10V 1000UF 如果用 16V 1000UF 或 25V 1000UF的話,會比較好嗎(因為價格都一樣)

電容的長寬體積不一樣 但耐壓,耐溫及容量都一樣的話,可以替換嗎?(或者還要注意些什麼呢?)

或者大家有更好的方式,請教教我,謝謝   順便問一下電容的價格是貴還便宜(小弟不懂行情,請多指教)

楼主:
小弟在這W大這篇文章看到主機板電容耐壓高 溫度就低 壽命就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ge=1&authorid=3
這篇文章是否也可應用在 ATX 電源供應器上呢?

那小弟是否可用 25V 1000UF 來代替 10V 1000UF呢?
這樣會比較秏電嗎?

小弟問題多  請見諒

网友A:
10V 1000UF 如果用 16V 1000UF 或 25V 1000UF
是可行的.UF 要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 1000UF 如果用 16V 1000UF 或 25V 1000UF
是可行的.UF 要一樣

OK 謝謝指教

网友:
1.電容值相同時,耐壓值高可替換耐壓值低的
2.一般可在光華地下街零購或上露拍買,但一次需買多連運費才划算.

网友(2010-01-11):
電容 uf容量沒有一樣可買大一些 至於電壓 16v或 25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