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XEROX XG-91D 會過熱關畫面

楼主(2009-08-07):
修好的螢幕不到屈指可數 , 搞不懂他們為何都往我這裡塞.........
這顆XEROX XG-91D
送修原因是時間一久會關畫面 , 用手電筒都沒有看到桌面
拆開後發現高壓附近的2顆150u電容爆開 , 換成220u後再測試時
超過30分鐘後會關畫面 , 但電源指示燈還亮著
如果再將電源啟動 , 可以再撐2分鐘又關畫面
--------------
拆測發現控制信號的3V都沒變化 , 表示驅動板一直有輸出控制信號(對吧?)
所以故障應該發生在高壓板(假設中)
乾脆把高壓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換掉 , 但還是會關畫面
原本想換掉K2645 , 但手邊沒有同型 , 還要找時間去買
--------------
後來發現只要隔離蓋不蓋上 , 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所以應該是過熱保護啟動所致
但是因為我對於這種問題完全沒有經驗
所以請教各位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助我判斷是哪顆零件老化所致
(吹風機是吹不到板子上的 , 沒辦法 )
--------------
附註
已經更換的東西
1.7812
2.MBR10100CT
3.SBL1060CT
4.TL431
5.光偶合器
6.所有電解電容 (最大顆的沒換 , 黏的死死的......)
7.該上錫都有補焊 , 高壓線有膠還沒拆下來看......
手邊工具只有數位電表 指針電表 示波器 頻率計數器 烙鐵
和一堆電源供應器屍體
沒有任何高壓板和驅動板可以交叉測試 , 也沒有燈管..........
這樣還有辦法找出來嗎?

网友:
只好先從熱量來源找起,找比較燙手的零件拆換掉試看看!

网友:
在一堆電容旁那顆電阻拆換看看,有些電阻不良時溫度到一定程度會變無限大阻斷電源,個人小意見。

楼主:
颱風天不敢出去買東西 ,  風吹好大整棟房子都在搖 , 好像地震
本來想一直換下去 , 已經拆裝很多次
它的排線很脆弱 , 恐怕會受不了我的折騰才會PO文  ,
美國方面有類似設計不良的報告產生 , 不過是92機型 ,
但是我發現它的7812的散熱片面積加大了.....................
我會試試看 ,  謝謝建議

楼主:
最近有空閒 , 就小心地把它整個拆下來測試 , 然後
先用槌子敲擊試試看 , 沒發現異常跳動
然後用珍珠板隔離防短路 , 拿出熱吹風機吹 ,
從前聽人說用這種方式抓故障點 , 這次想不到輪到我來實驗
距離大概20-30公分 , 繞圓圈方式均勻地給他吹
結果
第一象限不到1分鐘就關掉畫面
第二象限大概一分鐘多一點
第三和第四象限不管怎麼吹都不會關掉畫面 ,
板子翻過來吹實驗結果也大約一樣
看來是高壓變壓器那附近太熱導致囉
高壓變壓器大概買不到吧
順手把藍色的高壓電容全換下 還有K2645一併換掉
再試試看 ,結果還是一樣沒變
結果乾脆不要裝隔離罩算了
看過大家的關畫面情形 , 跟我的有點類似 ,
但是這台比別人都久.............
這樣結果我不是很滿意
本來想再找看看 , 但是他說既然可以用了就先拿回去
真是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