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無法啟發PCI-E顯卡疑問

楼主(2009-08-07):
小弟有一塊ASUS A8N-E板子,
插PCI-E顯卡後有開機卻無畫面?
我確認板子及顯卡都是好的,只是沒有畫面而已。
小弟也有拿PCI顯卡測試,也有畫面,換用PCI-E顯卡就沒畫面了??
但我不知道要從什麼地方開始查起?
請各位大德不吝指教,謝謝。

若不懂之處敬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PCI顯卡的狀態下,先更新BIOS試看看!
更新完後,載入預設值,並記得把AI選項關掉,這塊有超頻功能,華碩的AI超頻好像都會多此一舉,動一些手腳!

若問題能然存在,上除錯卡,看擋哪個code!

网友:
先更新BIOS看看...若不行.......就~頭大囉.

-----------插PCI-E顯卡後有開機卻無畫面....................
我有過這樣的情形 ~ 是橋的問體 送原廠回來 ~3次 都是整合型橋的問體 北橋..(維修單寫換上的晶片編號
還加熱橫機)
之後技嘉給我換別塊 就OK囉...................因為送囉3次 我也給它們說 ~已經快過保囉  不要在同一片一直修.

楼主:
我也有想過是BIOS問題,
目前顯卡正在原廠檢測中,待取回後檢查結果如何,
會儘快上去告知,謝謝!

只是我想不通的是顯卡有無畫面與否和BIOS有什麼關係?
我拿另一片顯卡測試是OK,反而用此顯卡就不行??
真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來說當內建顯示卡的主機板在外接顯示卡時,通常會自動關閉內建顯示功能,

有些新型主機板剛出爐時,bios程式未完善,所以要更新修正,但也有例外要手動

進入bios設定或者自行跳jump設定,一切依使用說明書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