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511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2009-08-07):
我這邊有依台ACER AL511螢幕一開機後過兩三秒就會自動暗掉燈號從原本綠燈就變黃燈了.可是感覺被面還有畫面喔.英該是電源保護啟動了吧.請教一下大大可以說明大概有哪些問題會照成這種情況...謝謝

网友:
我這兩天也維修了一台acer AL511的LCD,大概也是3秒會無畫面,再按一下電源開關時又正常亮起,拆開
檢查後第一眼就看到1顆1000uf/16v的電容凸起快爆了,將他換掉後就正常囉...^_^

聽說要先一下版規,不然可能沒人會回應你,我之前也是這樣貼帖,經好心的網友提點才發覺....加油

楼主:
sorry馬上補圖

楼主:
我今天把螢幕拆開拍了一下照後有送電和送訊號現在開機後大約可以維持10秒以上螢幕才會暗掉,我用手摸板子上的每顆零件發現AD板上最大顆那顆ic會發熱過沒多久螢幕就暗掉了,請問那顆ic有壞嗎??還是有辦法換那塊AD板圖1.為發燙IC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833790317&p=5
圖2.為AD板加高壓板http://www.wretch.cc/album/album.php?id=a0922111673&book=4
         板子型號REV:1A
                 VL549
                JS558HB

网友:
1.檢查暗掉之後  用手電筒照還有圖像嗎??
2.發燙溫度大約幾度
3.檢查個個點的電壓 啟動時  跟暗掉時 如何??
4.檢查電容

楼主:
1.燈管暗掉後被面一樣有圖像,但是電源燈持續亮綠燈耶
2.用溫度計靠在上面大約45度左右如果電源鍵不關掉它會在飆上去怕他燒掉我就關掉了.
3.打開電源時AD板有輸出一個5V給高壓板此時燈管就會亮,但ic過熱後燈管自動關閉AD板上的5V還是在直到我關掉電源才會消失
4.電容我沒拆下來但是頂部都沒有暴頭和底部也沒流湯
5.請問是AD板故障嗎,這塊買的到嗎

大大可否留個msn這樣我可以比較清楚的問你

网友:
AD板故障比較麻煩,暫時先不要管AD板有沒有壞!
你這台是P+I的高壓電源合在一起的板子,先把AD板、燈管的線拆掉,接著量送到AD板的電壓是否正常!不能有太奇怪的電壓、或是電壓慢慢升高那種,這都屬於不正常!
先確認電源、高壓部分都沒問題再搞AD板!

PS:先回復10篇文章,便可貼圖了,PO上來的照片盡量拍清楚些!因為你無名PO的那幾張都失真掉了!

网友:
不是AD板的問題.
先檢查照片DSC00272那幾顆零件還有底板上的零件.
這片板子經常故障,建議您先確認燈管是否正常,再確認
C914,C954-0.15uf容量是否減少,最後確認T911,951
高壓線圈阻抗或是電感量是否異常.

楼主:
1.C914,C915那兩顆電容我有拆下來量約0.15uf...ok
2.T911,T951升壓變壓器我也有拆下來用LCR表量過兩顆的一次側和二次側的電感值都差不多,沒有open和short
3.高壓板上的電容我都有一一拆下來用電容表測試
4.高壓版背面有一些SMD的零件我有補過但沒有什麼空焊,有那顆零件需要特別注意嗎??

楼主:
AD板故障比較麻煩,暫時先不要管AD板有沒有壞!
你這台是P+I的高壓電源合在一起的板子,先把AD板、燈管的線拆掉,接著量送到AD板的電壓是否正常!不能有太奇怪的電壓、或是電壓慢慢升高那種,這都屬於不正常!
先確認電源、高壓部分都沒問題再搞AD板!

1.我把燈管的限拆掉然後量高壓板輸出到AD板的電壓為5V 5V GND GND 5.3V 0.15V 0V
  圖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833790318&p=6
2. 5.3V這樣是正常的電壓嗎??在還沒接AD板時是5.5V(高壓板上有基納二極體)
3.右邊第二組電壓0.15V在還沒接AD板時是0V接上去後變0.15V
4.電源都一次到位沒有慢慢升的
5.高壓板後面有一些SMD的零件我有拿烙鐵補焊但沒看到什麼空焊,有哪些零件需要特別注意嗎如IC.電晶體...等等
   PS:   歹勢拉我沒有數位相機我飾用手機拍的有借到相機馬上更新圖

网友:
看來電源板送出來的電好像都正常!
找看看高壓板那邊,控制亮度、燈管ON/OFF的IC,不知道會不會是它有問題!
如果沒問題,或許就要查AD板了!

小弟不才......(我還是學生),還是新手,提供些意見給大大!

楼主:
今天拆下升壓變壓器量電感值一次側1:8.6MH
                      一次側2:8.6MH
                      一次側3:1.2MH(因為電感量太小我用4192阻抗分析儀量測)
                      二次側1:173mH
看起來沒有OPEN和SHORT

网友:
1.電源暗掉之後..ON/OFF 電壓是否降低 或消失??
2.你電源暗掉用手電筒照還有圖像表示  燈管沒亮  影像部分OK
3.~~!!  AD板上接電源地方電容也檢查一下'' (修過幾台電源OK  AD上電容失效 無法開機)
我猜想 ON/OFF訊號有問題'' 不然就是..外接高壓版下去點(不是叫你改高壓 測試 測試)...如果OK表示AD板上送過來的ON/OFF訊號沒問題....
淺見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用示波器測量PWM波形以及頻率應該很快可以找出故障原因.

楼主:
你是說我的高壓板背面那顆PWM IC嗎 編號200D6
我的穩壓IC BA9741F 看起來ok吧電源都還正常
我明天再用示波器看看200D6那顆IC

网友:
是那4顆外型包裝SOT-89的電晶體,上面的MARK打著DK文字,
測量C腳的波形以及頻率.

楼主:
我只有量那顆PWM IC200D6感覺第三腳跟第五腳的圖形怪怪的感覺不太對稱圖形如下第八腳有100V的高壓我再測量看看那四顆電晶體..謝謝大大指點

楼主:
那四顆電晶體後面就是接推升壓變壓器那四顆晶體要接AD板和啟動板才有訊號吧,真糟糕那要把所有的版子都帶到公司,海燕科技大大有看到我PO的圖媽大大絕得訊號正常ㄇ

网友:
建議將板子全部組裝回去再測量波型,您的儀器非常齊全,
依照標準步驟檢測,應該很快可以找出原因.

楼主:
今天測試那四顆PNP晶體的的BCE圖一圖二波形頻率為61KHZ左右大大覺得有問題嗎??看起來電晶體有工作

楼主:
海燕大大絕得我測的圖形有問題嗎

网友:
感覺PWM有在工作了。會不會控制燈管ON/OFF的電晶體掛了?

楼主:
感覺PWM有在工作了。會不會控制燈管ON/OFF的電晶體掛了?

大大指的是高壓版那四顆嗎還是另外還有其他電晶體..

网友:
四顆晶體的C腳波形一致嗎?
C腳的波形是持續輸出或者是只有幾秒鐘?

楼主:
四顆晶體的C腳波形一致嗎?
C腳的波形是持續輸出或者是只有幾秒鐘?

四顆電晶體波形一樣但不是持續有輸出,只有短暫大約不到一秒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