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高壓板查線

楼主(2009-08-07):
高壓板線路可以單用3用電表來查線
只須要用開路檔
就是有音符的那個
基本上只有4個12V , Gnd , On/Off, Adj
不論幾Pin都是這4種
差別只在多幾個12V , Gnd
12V : 可由高壓板上的保險絲找
Gnd : 可由A/D板上帶錫的螺絲孔
On/Off 和 Adj : 都可承載5V電壓所以直上測試錯了再對調就可以了
一般12V 和 Gnd多Pin都是相通的
以上幾乎可以搞定80%以上的高壓板查線

网友(2009-12-11):
簡單又實用的技巧 這樣就不用傷腦驚了

网友:
看是沒幾個字
這可是要實際操作一陣子
才會明瞭的
謝謝大大的分享
感恩

网友:
新手.....很有用的基礎喔

网友:
謝謝stt999大大

看您這樣子寫,我還不太懂呢

我太淺了~

不知道有沒有照片(伸手要)

如果有照片就可以把這篇當作教材收藏嚕

网友:
簡直是像是一到閃電直擊小弟的大腦

我剛收到一台奇美 CT-937A 剛剛好不過電

明天來試試看

网友:
這個很實用!!
但要小心 通常12v 跟gnd接地是一次2根
說簡單點 就是你用二極體檔 連高壓板上的保險絲跟pin線的插腳哪個完全導通的!那腳就是12v
跟螺絲孔完全導通的就是接地gnd。
另外的就是開關 跟 Adj
我記得是開關 在按的時候 會是5v
不過那個P+I板我就不知怎麼量了=-=

网友:
哇好東西,真棒的教學簡單明瞭喔:)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寶貴的經驗
對我們新手而言
這些是無價的呢
謝謝唷

网友:
收收~~這是給入門一各很好的常識~~當初我也研究很久@@因為沒人交~~大大一句化讓我當初想一星期的東西@

网友:
高壓的步分有分正壓啟動..
和負壓啟動的..

如果遇到給他電就關..

不給電就開..
那就是了..

网友(2010-01-11):
沒錯 加強功力 善用電表 互勉之

网友(2011-09-25):
平常的接地都是共用的。

网友:
感謝大大說明~~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