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FP91G X電源高壓板故障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8-08):
延續Q7T4系列故障,Q9T4系列也是同樣故障,有電源無背光的故障情形,面板顯像正常,表示背光燈管升壓電路出了問題。
第一步量測PF801-->3A FUSE-->燒斷開路-->更新X1
第二步量測高壓驅動電晶體2SC5707-->有一顆擊穿短路
第三步更換高壓驅動電晶體2SC5707X2
第四步目測及用電錶量測其他零件是否故障-->爆電容1000UF/10V*2,1000UF/16V*2-->更新SANYO 1000UF/25V*4
第五步高壓零件背板銲點補錫重銲-->清除錫渣、檢查量測安裝零件是否正確短路等...送電測試維修OK

=================================================================================================
過了15個月後這台又回來報到了,故障狀況為電源啟動後瞬間斷電(背光瞬間有點亮)連電源燈都沒了,測試一次側大濾波電容電壓只有DC100V,正常為DC150V左右
拆下量測電容量為0,剪開電容發現一支引腳氧化斷裂不良,換新後測試電壓已恢復正常DC150V。
順便把上次未換470UF/35V*4換新
測試OK

网友:
真討厭...benq 一系列都是這毛病 ,謝謝w大無私分享經驗,下次若有遇到檢修時

可省下很多檢修時間...

网友:
這塊台的驅動版好像有外擴記憶體喔(不是EEPROM)!是那四顆三星的晶片!
不知道這四顆是做什麼用的....MCU運算處理,資料暫存用?

网友:
好詳細的檢修步驟,
謝謝 wet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心得,
昨天我的FP91GX背光壞掉,看著這篇把它給修好了
除了3A保險絲斷路,2SC5707和11P06都各壞了一個,買不到11P06只好用FU9024代替,一顆35元好貴阿!

楼主:
下次請向屏東-關鍵字(亮晶晶)購買,當天下單第二天郵局掛號就送到。
FP-002 維修用料 FU9024 BENQ電源高壓合一板用 7元,10顆含郵100元=一顆10元。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出來
下次找看看有沒有同樣的來練習

网友A:
看到故障品是BENQ,心裡應該一陣暗喜
可以修復的機會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故障品是BENQ,心裡應該一陣暗喜
可以修復的機會很高

但是沒把一些小地方弄好,回來機率也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沒把一些小地方弄好,回來機率也很高

狼大說的小地方  是指我們需要該注意的哪些地方阿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狼大說的小地方  是指我們需要該注意的哪些地方阿 ~~~...

個人認為是電容品質、焊點補強、元件性能,這是接手一些曾經被修過又故障的BENQ後所發現被遺漏的部分。

网友(2010-04-28):
好實際的解說
今天也把我的benq螢幕修好了
真是太感謝了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要來試試看。

网友:
恭喜完修.真精采

网友:
圖文並貌,解說步驟詳細,有助日後維修參考

网友(2010-12-06):
每當我修到 BENQ 大部份都沒有修好 我討厭 BENQ

楼主:
每當我修到 BENQ 大部份都沒有修好 我討厭 BENQ
引用 网友D:

ㄟ!剛好和我相反耶!!!我很喜歡BENQ,完修率是100%一年內返修率為0。

网友:
BENQ修的地方都弄好的話,很少會再壞,大概就幾款用LPL(LG PHILIPS)面板的要擔心面板故障問題

网友:
谢谢老大分享维修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