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請W版大進入

楼主(2009-08-08):
在小弟有ー個問題請教W版你們我有ー顆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350瓦POWER

裡面有ー顆零件長長的白色的不知的什麼零件没有編号我上網找立式水泥電阻但是・ヌ像是溫度保險絲水泥電阻他的高度33是寛度10長15・因為上面的編号不見了請教你是否知道呢!附上照片謝謝你們!
電腦開機不久就斷電有流白色的裡面好像斷了原本電容680UF 10V爆三顆全換680UF16V
有爬文元件篇水泥電阻要買多大的因為上面的編号不見了

网友:
去找一些打屁閒聊的版灌水灌到10篇就可以上傳圖了....
要上傳的圖記得先改成800*600

楼主:
了解謝謝你的回應

网友:
看來您似乎是編輯補圖,幫你推一把,看能不能被發現
我找了一下狼仔貼的圖,你那條不明白色物體應該是像圖左下的電阻型式
您的圖有一面始終沒拍到 ,會不會標示剛好就在那面??
如果還是沒有,該用什麼規格,得請專家來告知了
借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抱歉!現在才看到這篇,要知道這支電阻的阻值是多大有兩個方法,一是找一個一樣的拆來看,另一個是你將有接到這支電阻的線路稍微畫出來,這樣應該可以幫你算出合理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