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當你覺得烙鐵不好用,請檢查烙鐵頭是否導熱

楼主(2009-08-08):
我有一支日制40w烙鐵
之前要焊貼片,所以在內地買條更尖的頭(原本就是尖頭,但不夠尖)
然後就懶得換下來

後來買吸鍚泵,30元那種,根本吸不上來
初時以為是泵的問題
但逐漸覺得焊接困難,才想起原裝烙鐵頭內部包着一條銅柱,大陸制的好像沒有
換回後,吸鍚焊接都很順利
原本還以為瓦數不足,原來是導熱不好

网友:
我有一支 日制30W烙鐵
用了不到幾次  就覺得導熱不好了.....

烙鐵頭內有沒有包銅柱  要怎麼看呢?

网友:
也瞞好奇的
不知道有沒有圖可以看
而且烙鐵有分外熱式與內熱式

网友:
洛鐵品質 差很多 ~  當你再焊 無鉛的你就知道 囉 ~....一般的超難用~根本不容錫 回溫又慢 所以.............

网友(2011-07-11):
有一支日製烙鐵KOTE TQ-95, 裡面有套管, 就是壓著加壓按鈕很久, 也熱不起來, 請教先進, 如何解決?
Thx

网友:
按加壓鈕過久....烙鐵頭或發熱芯大概也掛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