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P201b故障

楼主(2009-08-08):
請問各位高手前輩 我有一台Viewsonic vp201b故障,電腦VGA及DVI訊號都無法送至螢幕,皆出現無訊號,拆另台同款的螢幕AD板換上去OK,確定AD板故障,但這款為18V電壓,不知有沒有通用AD板可買,
還有一台同款的電源板輸出電壓只有12V有時降到10V,量AD輸出到高壓板的接頭才2.5V不知是什麼原因,要換什零件才會正常
電源板

AD板
此液晶面板規格書如下
http://www.miko.se/Datablad/LGP/LM201U04-A3%20(030605).pdf

网友:
兩片相同AD板的MCU對調看看,有遇到過MCU的問題..

楼主:
請問這顆MCU有辦法重新燒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MCU有辦法重新燒錄嗎

兩顆MCU對調OK嗎?若OK則可將好的MCU程序燒給另一顆(需有MCU燒錄器)

网友:
scaller gm1601靠內鐵殼延伸出來的鋁殼散熱 與vg800系列近似的設計與用料
看來不樂觀
另外如果要找ad公板來點點看的話一般的2025是點不起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顆MCU對調OK嗎?若OK則可將好的MCU程序燒給另一顆(需有MCU燒錄器)

剛測試對調MCU還是沒有用。
原本一台同一型好的螢幕,拆AD板過來測試,確定AD板的問題後,裝回去,結果也故障了,拔掉電源板接到AD板的線量電壓有17.8V,但接上AD板後電壓剩2.5V不足以送到高壓板,點亮燈管,請是什麼原因,造成電壓降這麼大。

楼主:
目前電源板的部份把所有電容拆下量容量,有兩顆比較有問題,其他的都OK

网友:
那就表示原本的電源板提供給AD板的12V電壓本來就有問題!...變成17.8V,這有點太不正常了!
以致換了正常的AD板,反而又把正常的AD板給燒了!
量一下原本正常那台的電源板,AD板的部分暫時不要管他!先把電源板的電壓搞好!

楼主:
這塊電源板原本就是供給18V給AD板,再送18V給高壓板,這塊面板的規格書也是寫18V,所以電源板輸出的電壓要18V才對。
原本正常那台螢幕後來查出是電源板問題,目前已把兩台正常的板子組在一起,一台已正常使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如此!
那現在朝兩個方向查,一是先把電源板的18V輸出部分查好,讓他不至於接上AD板就馬上被壓降下來(穩壓部分可能有受傷),可掛上電阻當假負載來測試!
二是有可能AD板本身有短路現象,......但原本好的AD板也給燒了,那就是壞掉那台的電源板有問題了!

楼主:
壞AD板那台電源板是好的
AD板好的那台電源板壞了,電壓不足,而且一開始送電,電壓很低會慢慢上升到16V

目前把好的組在一起,一台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電源板的部份已修復完成,換上那兩顆電容,電壓已有17.9V了,外表完全沒有突起,但卻是故障的,看來不能光從外表判斷電容好壞,必須拆起來量,才能知道。

网友:
看要不要繼續下手,換修壞掉AD板................... 有挑戰度!

楼主:
能否請問高手前輩,AD板VGA和DVI訊號送不進去,是什麼原因,要換什麼零件才有可能修好

网友:
先查看看VGA port和DVI port附近的貼片電容、電阻、電感有無異常!
然後再慢慢往回查!

楼主:
已經購買公板AD板 高壓板 升壓板 安裝上去已經可以使用了。謝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
可以秀一下更換AD公板的過程嗎?MCU有程序可以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