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CPU問題

楼主(2009-08-08):
有哪位大大對940腳位有研究
如果一支PIN腳斷了, 會影響功能嗎
最近一直在爬文但相關訊息很少

网友:
拿烙鐵補焊一支新的腳上去就好了!
我478 pin的P4 CPU也是斷腳,同樣被我用焊接修回來!
用單芯線來焊,線徑要跟原本的Pin腳一樣粗!焊接過程要小心,蠻考驗焊接功力的!建議用30W的烙鐵來焊!
這邊貼個圖給大大參考,日期沒調好....應該沒差!紅色圈起來的就是我焊接修復的地方!焊的不是很好!
整體頂視圖:
部分特寫圖:

聽說有人送去補一隻Pin腳,要不少錢!好像200塊吧!

网友:
cpu有多腳接電源,多腳接地,可查各型cpu接腳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