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試主機板是否滿足三大工作條件?

楼主(2009-08-08):
主機板要實現開機,則主機板的Power、Clock、Reset(P、C、R)需要依序正常運作,那請問要如何測試,在這網站是新手,有爬文過但沒找到文章,請好心的大大教我或給我文章連結,萬分感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06&extra=page%3D6

相信你應該看過這帖,至於如何測試?

粗俗地講,首先要有一顆正常的atx電源....

power (供電): 主板上各晶片及元件的供電必須要了解,論壇裡有請找找...

clock & reset   :準備一個電錶跟一張除錯卡,除錯卡上有reset燈號跟電壓燈號
                           可觀察,久了之後也可直接用電錶直接測量,論壇有資料,這邊
                           找不到,可到新手區找..